[慧荣] SM3280尝试量产三星3Dv3颗粒,ID:EC1A881F70C8

楼主(2019-10-15):
有个三星的颗粒,上2258H卡download mpisp,无论如何设置量产不过,见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66&extra=
干脆直接拆下来贴个U盘吧。

颗粒是8CE的,可以贴3268M或3280,想着贴3280读速度会更快,就贴3280吧。

颗粒是BGA316的,需要用316转152的转接贴,先把转接贴植锡,贴3280上,大小刚合适。

然后给转接贴镀上一层锡,免得焊上颗粒虚焊。

然后颗粒植锡,焊到转接板上。

完工,奥利奥夹心饼干既视感!

下面准备量产 。

先上CG看看识别到没

这里只识别了4CE,不过不用担心,可能是检测错误,上量产软件看更准确。

可以看到,量产软件可以正常识别8CE的。

3280的flashdb里,是没有这个ID的参数的,翻了好几个版本的量产软件都没有,只有3Dv4的参数。
只在3281黑片工具的flashdb里找到了三星3Dv3其它ID的参数。

然后发现,除了ID,其它参数都一样,这给了我一些启发。直接动手修改3280的flashdb。

直接复制3Dv4的参数,添加一行,只把ID改成我的颗粒的ID,颗粒型号就随便写了个1ce同ID的型号。

既然参数一样,ISP是不是也通用呢?然后直接指定3Dv4的ISP开卡试试。

喜出望外,开卡成功!

重新插拔,正常识别U盘空间。

那么就跑个分吧。

顺序读写让人失望,要知道3280贴IM3D的颗粒,读分分钟上350+,写也能破100。好在4K还能看。

然后跑了一圈,忘记截图了,全盘读145写75,速度不快啊,早知道上3268M了。

比较奇怪的是,量产完了之后,从量产软件里看到的颗粒ID变了,如下图

原来是88,现在成A8了,然后短接插电脑后,又识别成原来的88,想不通什么道理。

先折腾到这,这颗粒在3280上速度不理想,抽空再想别的方案吧。

更新
昨天跑圈可能是到后面主控过热掉速了,刚刚又验证了一下,全盘读能跑到200了。

网友A:
把量产部落会员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量产部落会员交出来

没会员啊,软件都是免费得的

网友B:
我靠,这都能!真是玩的越来越溜了!不过还是期待G2版型的2258XT!做一个1.5T的TLC的U盘,还请教一下,哪里能买到那个七彩虹的镁光颗粒,可以开720G的TLC颗粒,就是3D MLC颗粒!真想做一个G2版型的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都能!真是玩的越来越溜了!不过还是期待G2版型的2258XT!做一个1.5T的TLC的U盘,还请教一下,哪里 ...

方老板家买256G的l06b颗粒,2颗开b0kb模式768G。

网友:
我有量产会员,但是8月份就被封了,说我泄露软件(把2258的BiCS的程序传论坛了,我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

我就呵呵了,我手头的各别主控的开卡程序比他们上面的还新....

懒得较劲,就那点会员费

他们上面的大部分程序都是搜集的,其它地方一样能下到,没有多少是独家的(至少我感兴趣的部分)

网友C:
我有几个917的板子,bga焊盘很难挂上锡,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917的板子,bga焊盘很难挂上锡,有什么好办法吗

用洗板水刷一下再上锡,用刚从锡丝上化下来的新锡,再不行就用橡皮擦擦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917的板子,bga焊盘很难挂上锡,有什么好办法吗

上锡用锡浆,上好后再用刀头抹平就可以了

不过我一般都不上,直接抹一层助焊剂,就焊颗粒了

助焊剂是关键,而且不容易吹坏板子

网友D:
你这是颗粒不行吧,我单通道的3281都是读200 写90.intel的颗粒贴3280能读350写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颗粒不行吧,我单通道的3281都是读200 写90.intel的颗粒贴3280能读350写100多 ...

我感觉不是颗粒不行,这颗粒上2258H跑分爆表,虽然TLC,单贴的情况下,全盘写135不掉速。可能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三星的技术和IM3D技术不同,所以特性不同。

网友E:
这个颗粒上3268m 不是开不出来吗? 难道现在可以开了?

网友E:
请问你知道如何短接再认盘吗? 我有个3280的开卡结果不识别了,短接点怎么也找不到  主控1、2脚短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知道如何短接再认盘吗? 我有个3280的开卡结果不识别了,短接点怎么也找不到  主控1、2脚短接也不行 ...

led负极加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颗粒上3268m 不是开不出来吗? 难道现在可以开了?

上3268M全盘飘红,3280跑圈很稳。

网友:
谢谢,现在论坛上经常看到朋友发的技术帖子,支持!

网友F:
兄弟你好坏,添加颗粒固件的操作,你竟然漏掉了一个重要环节!搞得我折腾了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好坏,添加颗粒固件的操作,你竟然漏掉了一个重要环节!搞得我折腾了老半天!!! ...

没漏啊,有截图。我是直接指定的isp,没有修改ffw文件。

网友G:
我有个3280颗粒贴H27Q1T8QEM6R-BCF,FORCEFLASH里面有这个颗粒 但是开卡报数据裤没有 请教下楼主如何添 思路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3280颗粒贴H27Q1T8QEM6R-BCF,FORCEFLASH里面有这个颗粒 但是开卡报数据裤没有 请教下楼主如何添 思路 ...

如果这个制程本身这个主控支持,可以在FlashDB里拿相近的参数来改(或者从黑片参数里复制)。如果没有ISP或者这个主控不支持你这个制程的颗粒,就别费心了。
H27Q1T8QEM6R这个应该是16nm的2D TLC,3280可能不支持。
这个颗粒我试过贴3267AE,读125写30。3268AB应该也支持,我没贴过。我也有几个这个型号的颗粒,后来贴58xt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