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热风枪Ankesi 850+ 使用

楼主(2019-10-15):
这人气足,请教一下如何使用,稍后发拆机图

第一次玩热风枪,插上插座后,开关在OFF的状态下机器嗡嗡响就好像启动了,这正常吗。   风量旋钮跳到零,风枪还是有热风出来,正常吗

网友A:
在开过之后关掉,风枪还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给手柄降温然后才会关掉

网友:
正常,气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过之后关掉,风枪还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给手柄降温然后才会关掉

问题是我收到货后,第一次通电源在OFF的状态下就嗡嗡响,这个正常吗

楼主:
1 在OFF状态下,机器就工作,这正常?
2 风量旋钮到0,风枪还有风,这正常?
3 这个气泵的好吗

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在OFF状态下,机器就工作,这正常?
2 风量旋钮到0,风枪还有风,这正常?
3 这个气泵的好吗

1正常,关机后是自动控温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就会自动关机,一般1到2分钟后自动关电源!

!2正常!!!  如果没有风,风往外排的话,不就烧毁了

3正常,850与858各有优缺点,个人感觉850的号

你自己百度一下使用说明书就行了,850型的封抢,使用说明书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正常,关机后是自动控温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就会自动关机,一般1到2分钟后自动关电源!

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