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29元的全自动万用表加装锂电和充电板

楼主(2019-10-15):
给29元的全自动万用表加装锂电和充电板,看了坛友的拆解,一时心动也入手一个,这个万用表做电工表还是不错的,操作简单体积小巧,本身这个表也有锂电版不过价格贵得多,所以在改完9999显示后,就开始加装锂电和充电板,顺便请教下,怎么能把背光开启时间延长到自动关机,毕竟不考虑省电了,那些代码看不懂,就是改9999显示也是不知道改哪个,没办法,备份后,全部按坛友的代码输入的,不过量程改了,也校准了,精度就一般吧,改背光时长还请高手指点了,对了,还有手电筒功能也打不开,安装手电筒功能的LED位置测试没电,是内部没开,还是缺硬件?充电中

充满了

加装充电口

微型的4057充电板调到100mA充电电流,配225ma的锂电

给电流档加装二极管保护,位置不够,只能一面一个,加装二极管保护后,万一用电流档测试220伏,二极管导通保险烧毁,由于二极管钳制电压,芯片不会因过压烧毁,吐槽一下,二极管保护电流档这么简单的方法,厂家不可能不知道,但是,PCB上却没有留位置,这就值得深思了

把原来的指示灯换成高亮然后贴紧PCB焊接,原来的位置装上充电板的充电指示灯,因为是透明的,所以不充电时可以作为测量指示灯的导光柱使用

原版的插座孔和保险座都是铁的,换成铜的,没找到合适的插座,先凑活

充电板安在这里有位置

完工

网友A:
忍住,表已经够用了,再便宜也不剁手

网友:
现在只对5位半, 6位半的表有兴趣了,  不过得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住,表已经够用了,再便宜也不剁手

哈哈,家里现在大大小小已经十来块表了,还没算指针表,和送人的表,指针表还收藏有十几块,唉,这是病啊

网友B:
二极管焊在了康铜丝上了?正反各一个?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焊在了康铜丝上了?正反各一个?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IN5408,没办法,其它地方没位置了,懒得用线外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家里现在大大小小已经十来块表了,还没算指针表,和送人的表,指针表还收藏有十几块,唉,这是病啊:titter ...

这我就放心啦。我我算指针表刚四个,不多 真不多

网友C:
二极管和康铜丝直接并联?什么原理呢,二极管有导通的机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和康铜丝直接并联?什么原理呢,二极管有导通的机会吗?

一旦导通就是拿电流档去测量电压了,加上这个简单的保护电路,用电流档测量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保险烧毁,芯片输入端不会有高电压输入,这样就保住了芯片不被烧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旦导通就是拿电流档去测量电压了,加上这个简单的保护电路,用电流档测量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保险烧毁,芯 ...

康铜丝不是一直在导通吗?你是想模拟指针表的表头保护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铜丝不是一直在导通吗?你是想模拟指针表的表头保护二极管吧?

康铜丝的导通电压一般在10A/0.1V,正常使用时,二级管的0.7V导通电压是不会工作的,不影响正常万用表的正常使用,但是当不注意用电流档去测试220V电源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保险烧毁,但是加载在康铜丝上的电压是多少,没有专业仪器测试不了,但肯定超过芯片的耐压极限了,后果就是芯片烧毁,但是如果在康铜丝上并联两个首尾相接的二极管就不一样了,当你不注意用电流档去测试电压时,一旦康铜丝上的电压高于0.7V时,二极管导通,芯片信号输入端的电压就被钳制在了0.7V左右,这就保护了芯片的安全,你看看别的万用表,很多都是二极管保护电流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康铜丝的导通电压一般在10A/0.1V,正常使用时,二级管的0.7V导通电压是不会工作的,不影响正常万用表的正常使 ...

70A电流的话,估计表笔也化了。知道指针表表头用二极管保护的,没有注意过数字表用二极管并联康铜丝上保护的,其他保护措施见过不少,回头还得注意下,有时间拆几个福禄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A电流的话,估计表笔也化了。知道指针表表头用二极管保护的,没有注意过数字表用二极管并联康铜丝上保 ...

和指针表头的保护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电压钳制在低电位以作为保护

网友D:
两个二极管放在背面就可以了,一面一个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二极管放在背面就可以了,一面一个有点难看

二极管是拆机件,管脚不够长,放背面碍事,所以就一面一个了,不过,你说的也不错,回头有时间用管脚长的二极管接到一面,好看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旦导通就是拿电流档去测量电压了,加上这个简单的保护电路,用电流档测量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保险烧毁,芯 ...

大半是二极管先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半是二极管先烧

这要看二极管和保险丝谁更扛得住了

网友F:
电流档保护可以仿效优仪高UA8888那样加装TVS(瞬态抑制)二极管。UA8888采用的是SMCJ10A(D8 二极管 丝印GDX),它是10V击穿电压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作为电流测量时主芯片的过压保护。

TVS二极管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似,如果高于标志上的击穿电压,TVS二极管就会导通,与稳压二极管相比,TVS二极管有更高的电流导通能力。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以10^-12S 量级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同时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安全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破坏——摘自百度百科《TVS二极管》词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档保护可以仿效优仪高UA8888那样加装TVS(瞬态抑制)二极管。UA8888采用的是SMCJ10A(D8 二极管 丝印GDX ...

用TVS也不错,看介绍应该是个稳压管的升级版,以前没用过,就是不知道用在交流电流档上怎么样?用一个好还是反向并联或串联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VS也不错,看介绍应该是个稳压管的升级版,以前没用过,就是不知道用在交流电流档上怎么样?用一个好还是反 ...

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