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LX90640热红外成像-红眼睛相机(中文资料/开发笔记)

楼主(2019-10-15):
最近用MLX90640捣鼓DIY了个红外相机,USB接口,可以连接Android手机和计算机。

最终的成果是一个微型的USB接口红外成像模块(微型红外成像仪30*30mm),可以连接到Android手机或者计算机的USB接口,实时显示热像视频(4Hz/8Hz/16Hz/32Hz),和手机相机差不多,只不过它是热红外成像,所以叫“红眼睛相机”。

用了多项式插值,成像分辨率512*384像素,温度灵敏度0.1℃,绝对精度±1.5℃,刷新频率最高64Hz。
自带存储和实时时钟,实时显示、拍照存储。利用了手机或者计算机的USB接口供电、通讯和屏幕,这样可以节省高性能单片机和屏幕的银子。手机的屏幕挺好、运算速度也很快,为什么不利用呢,这样设备也能更小点,方便携带。

如果需要连接手机,可以用配套的配置头,目前只写的Android终端的App,如果需要苹果系统的App可以再写,代码转换比较简单,苹果不是国产的,先支持国产。

开发笔记:

中文数据手册:

官方API驱动使用说明:

楼主(2019-11-23):
(顶置2楼,方便浏览)
感谢数码之家,感谢各位网友,最近更新得有些频繁,集中传几张图方便浏览,另附上最新的资料和测试工具手机端工具APP,中英文界面

PC端工具,中英文界面

红外探测距离(完全取决于被探测物体有多大,而不是手册上说的10米)

手机相机的图像叠加(轮廓与灰度)

一段手机录制的视频
完整视频请点击链接查看,同时附上几张截图和几秒钟的GIF动画(论坛管理员帮我转换的,在此感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zOTUxNTM3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忘记改刷新速率了,默认4Hz,好像有点反应迟钝

下面是最新的资料和工具:

APP中文版:

APP英文版:

PC端工具:

网友A(2019-10-15):
谢谢分享,不知道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道成本多少

最贵的是MLX90640传感器,300左右吧,整体下来350左右。很有乐趣

网友:
出套件或成品吗

楼主:
这是个完成的项目,有的
开发资料里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楼主:
会有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写一些总结性的资料共享一下,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
开发完成才知道原来这么简单,可整个开发过程无数的纠结无助啊。不过搞开发的谁不是这样呢,什么都一眼看到底就不叫开发了。有问题大家再一起讨论呗。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套件多少米?

网友:
没有M 下资料呜呜呜。。。。。。。。

网友C:
手怎么是一片红?拍张人脸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怎么是一片红?拍张人脸看看呢

温度上下限是可以设置的,因为拍照时温度上限设置成了35度,按照旁边的色码,人体应该是红颜色,没问题。

现在不方便拍,照片是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套件多少米?

米是指M币吗,我新注册的,还不会换算,参考3楼换算一下吧。
我的M币为什么是负数呢?

网友D:
可以看请电路版上的发热元件吗?能否拍张照片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请电路版上的发热元件吗?能否拍张照片看看,谢谢。

手边没有电路板啊
拍个显示器和屋顶的灯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请电路版上的发热元件吗?能否拍张照片看看,谢谢。

找了块电路板,补一下图

网友E:
分辨率太小了。不实用。够用的太贵买不起。成本太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太小了。不实用。够用的太贵买不起。成本太高无解

这就是哲学吧,它那样存在着,应该是合理的
有一天会又大又便宜的,到时又是存在且合理
感谢回帖

网友:
MLX90640的物理分辨率只有32X24,用于热成像还是稍显不足啊,检查电路板小元件发热还是不行,这个传感器主要还是用于人体检测,楼宇防火检测。
不过分辨率高了价格也上来了。

网友:
这分辨率对吗 我怎么感觉分辨率不高呢  物理分辨率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