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进口索尼功放开机保护

楼主(2019-10-15):
两年前在废品店花200撸的进口索尼功放老房子下大雨漏水进水了简单用吹风机吹了下,开机散热器一会烫手厉害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放置吃灰大半年今天开机保护,不知从何下手各位大侠支招,如搞不好只能哪来送哪去了

网友:
先把板子洗洗干净

网友:
用表量一下中点电压。通常是功率管坏了。
要不给散热器上的功率元件抹上蜡,开机看哪个化蜡就哪个坏

网友:
你这什么破烂站啊,全好的某鱼这个价也能收到了

网友A:
通常厚膜功放块进水后不易干,估计厚膜里的电路坏了。

网友:
废品站还要200?拆了卖烂铜烂铁撑死不超过50,200也下得了手啊

网友:
200太贵,这故障一般人怕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厚膜功放块进水后不易干,估计厚膜里的电路坏了。

厚膜功放好坏怎么测量?哪个网站可以下载这机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厚膜功放块进水后不易干,估计厚膜里的电路坏了。

刚开始进水吹干后散热片发热,现在不发热了

网友:
这个型号、成色,就算全好也只值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