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盘对盘传输,速度慢一大截

楼主(2019-10-15):
两个写入均在150M+的is903对传,速度只有40MB左右...

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解释?

网友:
你是不是插在USB2.0的口上了?

网友:
说明这是桥接的USB3.0,不是PCH原生3.0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个运行在2.0上?

楼主:
刚刚又进行了实验,确实是因为有一个盘工作在2.0下
貌似在3.0接口下,如果USB头插入速度较慢会导致U盘工作在2.0,因为3.0接口兼容2.0,USB头前四个触点就是2.0协议,插慢了电脑会提前识别成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进行了实验,确实是因为有一个盘工作在2.0下
貌似在3.0接口下,如果USB头插入速度较慢会导致U盘工作 ...

我觉得是你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进行了实验,确实是因为有一个盘工作在2.0下
貌似在3.0接口下,如果USB头插入速度较慢会导致U盘工作 ...

确实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