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乐廷插卡收音机乌龙事件,不能白拆一次

楼主(2019-10-15):
这个插卡收音机是坛友送的,最近半年都是小孩一直用来听FM广播

某天给偶说充电灯不亮了
偶在忙就没多想,估计拔插得多,U口脱焊了吧

空了直接拆,轻车熟路

开壳了

板子翻过来

仔细看micro口引脚,看着很好嘛

充电灯在照明灯(手电功能)底下,把照明灯当导光柱
这个设计不错的

充电确实不亮灯,也没充电电流

测电池电压(这个充电就靠二极管的),应该是充满了

换个没充满的电池,充电有电流了,灯也亮了

不能白拆一次
本来想在U口上补点锡,不好操作
最后就挤点热熔胶,增加一点强度

装好,开机正常

充电也正常(原电池用了一会,电压低了)

这真是个小小的乌龙,下次还是得先了解了解、测试一下,不然就要白拆

网友A:
哈哈哈,不加个保护板吗

网友B:
居然锂电的,很好

网友C:
其实热溶胶,时间久了会脱落的,没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热溶胶,时间久了会脱落的,没什么用!

的確是,大部分質量差的熱熔膠會脫落。
我買過好的,很粘稠的,不會脫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热溶胶,时间久了会脱落的,没什么用!

强度不足,一扯就掉,遇到扯线的,接口该掉还是掉,所以不能用于光滑表面的承力部件
用来粘粗糙表面的,受力小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你小孩省钱啊,听听FM,不打游戏玩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不加个保护板吗

不加了,内置保护板还是不好,在换电芯或接触不良时还要插电才能激活,麻烦。反正渣渣电芯也多

网友:
原来是电充满了

网友E:
看到第张图,还想夸几句,居然双喇叭,挺良心啊。
第4张图就暴露奸商本性了,山寨就是山寨,居然弄个假喇叭占位!国人啊,这点心思都用这上了。

网友:
你小孩的兴趣真是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锂电的,很好

这种插卡收音机都是锂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第张图,还想夸几句,居然双喇叭,挺良心啊。
第4张图就暴露奸商本性了,山寨就是山寨,居然弄个假喇叭 ...

这个不是假喇叭!叫辐射器,俗称空纸盆,增加辐射面积,增强低频辐射的,加强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热溶胶,时间久了会脱落的,没什么用!

嗯,偶就是个心理安慰

网友:
元首勤劳发家,zf一看这是薅色会注意羊毛,勒令关停1天禁卖禁买~

网友:
这种三波段收音机很少见哦,不知道 wm,sw收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插卡收音机都是锂电的吧

锂电 和 18650的锂电 概念不一样~ 之前的都是nokia bl-5c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確是,大部分質量差的熱熔膠會脫落。
我買過好的,很粘稠的,不會脫落。 ...

热熔胶还是软了,AB胶最好,就是维修麻烦

网友:
同款同色的收音机,我爷爷听小说用。

网友:
还支持中波,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