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无线网卡坏了,这个地方怎么能连接一下

楼主(2019-10-15):
无线网卡坏了

画圈的地方断了
焊一下行不行,现在一从电脑上拔下来,上面这个USB的接口就掉下来了

网友A:
你得找个技术好的焊工,这个地方是受力点。稳妥一点,去买个全新的USB头,全换了,一劳永逸。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电路板上绝缘漆磨掉一点,露出铜皮,,堆锡加焊

网友:
不嫌难看的话,焊接一段USB线,就省心了,

网友:
买个头子换上比较好

网友:
复位后可以在断开的地方堆锡焊住就行了,或者直接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
USB线最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找个技术好的焊工,这个地方是受力点。稳妥一点,去买个全新的USB头,全换了,一劳永逸。 ...

我也是感觉这里是受力点 感觉连上也不结实

网友:
找个手机数据线用USB大口那头剪一部分焊上,一劳永逸

网友:
肯定有弃用的USB头,拆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多堆点锡应该能用的住

楼主:
先堆点锡试试吧 不行再找废U盘之类的试试

网友(2019-11-14):
换个公头,随便找找就有堆锡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