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慢发帖,自己换小米note外屏,完成本帖预计需要一周的时间

楼主(2019-10-15):
追随我多年的小米note经历了换电池,换音量按钮,刷机,这回终于轮到屏幕了。一次意外把屏幕摔坏了,原打算再战2年等5G手机降价普及了再换手机 ,这下看来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换手机了。可是这么将就着用了几天,发现除了屏幕不好看之外,并不影响触摸的功能。于是心中小小的火种又燃烧了起来。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如果触摸是好的,那么只需要换外屏就行了,换外屏看起来很麻烦,不过网上既然有外屏套件卖,说明自己换外屏是可行的,基本思路已经理清,双面胶固定手机在桌子上,加热屏幕,用钢丝把外屏割下来,用解胶剂清理屏幕,用B7000把外屏粘上,于是搜到了合适的小米note外屏套餐后就等收货了

网友:
  坐等楼主换新手机。没有那么简单的。

网友:
看他们都是机器做的,坐等更新能不能成功。

网友:
坐等楼主换屏大法!

网友:
手工换的话还是换总成吧,到时候折腾半天还是得换总成才行

网友:
其实只要能顺利把外屏拆下来,换屏就和贴膜一样容易。

网友:
说起来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坐等楼主更新。

楼主:
卖家说细心的话分离外屏大概需要15分钟,也不用拆后盖,直接在正面用钢丝把外屏割下来就行,然后胶水粘好外屏,总共半小时完成,等胶水晾干大概要12小时,顺利的话收到货以后晚上干活第二天就能用。33元值得折腾一次。

网友:
家里那位的华为P9也需要换外屏玻璃,坐等楼主的作业,感觉某宝产品下面的评论都不好!

网友:
估计粘外屏无专用设备的话无法解决气泡问题

楼主:
昨天收到外屏,发现外屏上还有一个排线,应该是底下三个功能键的排线。搞得比较晚,一开始想着手机没法用了,也没法拍照,后来把红米2A手机翻出来用,拍了几张照片,把手机卡也装上,因为预计一晚很可能搞不定,未来几天还要打电话啊。

这是外屏已经分离的照片了,大概摆一个分离过程中的样子就是这样

先在外屏上贴一层透明胶布,这样可以避免分离过程中碎玻璃散落。因为外屏碎片最多的地方是右上角,通常的选择那都是该从外屏比较完整的另一端也就是左下角开始分离啦。用电吹风吹烫,再用撬棒一点点的撬开,用塑料片垫住撬开的部分继续翘其余的部分,大部分外屏都松动了以后,用钢丝开始慢慢拉,钢丝很滑,手捏着使不上劲,吹风机吹烫了再去拉钢丝,搞了很久也只分了一个小角。后来想了个办法用胶布和钢丝并行绕小起子几周,就比较省力了,也找来个支架把吹风机架上,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加热不用中断了。外屏右下角有个排线,看来只好拆后盖了,拆完后盖把排线接头分开,把3M双面胶直接粘在电池上放在桌子上,不怎么稳,拉了几下钢丝晃动明显,只好又把后盖装上重新把手机粘在桌子上。其实后来想想完全没必要啊,直接把排线剪掉不就行了.反正都不要了。大概搞了快一个小时才把外屏分离。

分离完之后就是除胶,先把牙签缠上胶布塞进电动螺丝刀里,在屏幕和边框上转,很快就能把大部分胶卷下来,然后在用贴手机膜的那种擦屏幕的纸蘸上除胶剂擦,这除胶剂挥发的很快,手慢了就干了,也就擦不动残胶了。

开机试了下触摸还可以,但是慢慢的发觉不对劲,没法画图解锁,左半边似乎触摸没反应,开始还以为手太干或者拆后盖的时候把触摸的排线接头碰松了,来回搞了很久都只能画右半边的图案没法画到左边,拨应急电话也只有右边的按键可以点,左边的数字键点了没反应,再仔细研究了下外屏和手机,我知道,悲剧来了,拆下来的外屏怎么还多了那么长一条排线?再看手机屏幕,也有半截排线,我把触摸屏的排线从中间割断了!外屏和内屏各粘了半截。废了,彻底废了,前功尽弃。

楼主:
看来只好买个屏幕总成换上了,也不贵,100块钱可以搞定,本计划这个手机再战2年的,这么一折腾,看来要再战3年才够本啊

网友A:
没看清楚,哪里的排线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哪里的排线割掉了?

红圈里的触摸屏排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现在分家了,分离外屏的时候如果钢丝从右下角,绕过触摸屏的排线开始分割,应该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里的触摸屏排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现在分家了,分离外屏的时候如果钢丝从右下角,绕过触摸屏的排线 ...

唉,告诉你,我的经历吧:
同样换外屏,将总成拆下来,柔风枪加热面板,底部用恒温台加热,很轻松分离外屏,随后也是按步就班换好新屏,几乎完美修复,硅胶软板压贴24小时。但使用一段时间后,问题来了,开始漏胶,再就是粘合地方开了,问题出在机子本身的热量上,再加上天气气温高。
       所以还是直接换总成吧。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有方法把手机屏幕变成vga显示器的?最好是内置锂电池的那种,临时接一下电脑用就很方便了

楼主:
还是不甘心啊,触摸屏坏了我再买个带触摸屏的外屏有没有?原来的触摸屏也不和显示屏分离了,就让它留在那里吧.

现在我才知道,外屏和内屏之间是用干胶粘在一起的,以前还以为是用B7000胶水粘的呢.

就等带触摸屏外屏到货了

网友:
"大哥,你都这么随意的吗"哈哈,这句话笑死我了。

网友:
不拆机分离屏本来就是一个坑,切坏TP算不错了,通常会切坏偏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里的触摸屏排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现在分家了,分离外屏的时候如果钢丝从右下角,绕过触摸屏的排线 ...

你这个不是换触屏 。这个属于盖板。 可惜啦。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