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翻仓库找到的AST 286电脑,多了一个收藏品

楼主(2019-10-15):
还能运行ucdos和wps。

BIOS设置,就这么简单。

开机自检画面,原装显示器,在仓库里磨花了一些,显卡接口不是VGA,还不能换用现在的显示器。

拆开看看。

扩展内存,从开机自检里可以看到是1M字节,这在当时已经是豪华配置了。

显卡,PC插槽的。

硬盘控制卡,没有这个就用不了硬盘。

局部。

网友A:
保存的还可以,就是外壳脏了点。显卡是c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还可以,就是外壳脏了点。显卡是cga吧?

应该就是C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还可以,就是外壳脏了点。显卡是cga吧?

显卡是EGA的,CGA文本分辨率比这个低一些。不过使用的都是9针接口。

网友:
30年的东西,居然还能开机,了不起。

网友B:
这个真是老古董了,收藏的这不错,还可以使用啊,就是安装一个小WINDOWS系统,估计都很难啊,毕竟内存太小。

网友C:
不吹, 这个wps我用过,超密求伯君

网友D:
这保存条件可以啊,没翻翻还有别的么?

网友:
把电池拆了,免得把主板毁了

网友E:
这一套还不错,清洁一下,好好留着吧。
那个显卡是8位ISA 9针显卡,用的是9针显示器。主板上有16位ISA槽,可以换成15针ISA显卡,就可以外接15针显示器,现在的17寸、19寸液晶显示器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老古董了,收藏的这不错,还可以使用啊,就是安装一个小WINDOWS系统,估计都很难啊,毕竟内存太小 ...

我收藏了一个windows1.0,只是要找3.0以下的版本不好找。改天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保存条件可以啊,没翻翻还有别的么?

还有一台IBM PC,8088的处理器,可惜硬盘坏了,也没有显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一套还不错,清洁一下,好好留着吧。
那个显卡是8位ISA 9针显卡,用的是9针显示器。主板上有16位ISA槽, ...

可以买现成的外部万能视频转换器。

各种协议的9针、工作站13W3、日本鬼子JIS无针小扁口、5根同轴线、欧盟大方口 --> 标准VGA 。要那种里面有电路的,插电源的。 里面能自动识别各种协议。

网友G:
25年了,竟然还能开机!硬盘估计只有2~3百M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现成的外部万能视频转换器。

各种协议的9针、工作站13W3、日本鬼子JIS无针小扁口、5根同轴线、欧盟 ...

还有这种东西?厉害。
不过貌似不好找吧,我看了下淘宝,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东西?厉害。
不过貌似不好找吧,我看了下淘宝,没见到

我这有一个古老的意大利数控机床系统,9针显示,就是没买到代替的显示器,维修公司给装了个这个用普通VGA显示器代替了。
就是这个。 他这个公司有好多种转换器。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叫什么,有邮件附件图片。 这个板子支持好多显示协议,能软件选择。 还有一种高级版的带USB的在PC端识别成摄像头能显示和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25年了,竟然还能开机!硬盘估计只有2~3百M吧

286时代几十M就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吹, 这个wps我用过,超密求伯君

还以为WPS是你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25年了,竟然还能开机!硬盘估计只有2~3百M吧

一般不超过30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