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60台机器 什么路由器比较好

楼主(2019-10-15):
带宽是500M,内有60多IP目前使用的是360的路由器,经常会断网 或者不稳定
而且提示IP不足 ,求推荐一个路由器  主要需求是浏览网页 打开淘宝京东后台
情况
192.168.0.1
255.255.255.0
192.168.0.1
请问如何扩充IP地址 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下 (物理接口是足够的)

网友:
才六十台ip,能分到两百多ip,会不够?

网友:
一个网段支持超过250个IP,区区六十多台机器,好一点的路由都能稳定运行。比如新路由3、K2P等刷OP或高恪,或者普通的企业路由也可以。

网友:
用华三的路由器吧,H3C的。

网友:
建议你使用迅捷的路由器.带载数量在100台以上的.这个数量冗余差不多一倍.家用的路由器是带不起来的.

还有就是你需要个百兆口还是千兆口. 建议使用企业/工业千兆交换机.连接到pc.用眼睛判断,至少是几百块的铁壳吧.

这个主要看你网络流量想怎么控制了.

地址池的设置,按照你目前的子网掩码24 , 可以分配252台机器, 排除.0和.255 还有路由器占用的一个, 就是252了.so,够用了.把地址池设置大一些, 比如192.168.0.2~192.168.0.254,

网友:
简单一些可以看路由器产品介绍,轻度应用的话,带机量减半后超过电脑数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
嗯,还有如果是无线路由器的话,手机、pad之类的无线终端数量也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企业路由器,有线一个网段,无线一个网段。

网友:
大量组网好像都是用专业的交换机

网友:
60台机器用360的路由器,是怎么想的啊

起码用个 huawei / h3c  / cisco的吧,价格1000以上的

网友:
几百元的软路由轻轻松松。

网友:
弄个MT7621的路由器(闲鱼大把的就几十到百来块钱)刷个高恪就可以了

网友:
ROS+H3C交换机。。。便宜好用。

网友:
建议不是企业路由器待机20以下,你需要扩容ip

网友:
弄个cisco的,我就用cisco的,软路由没必要

网友:
找一台老电脑,比如Intel E2140+G31或者G41主板,要有两个网卡端口(主板集成+独立PCI-X的),安装Windows 2003就可以,设置好NAT,比什么路由器都强。

网友:
目前的360是无线路由?

那就买台好点儿的路由,
再来个好的交换机,原来的交换质量够的话可以将就,
原来的360就挂新的下面当个无线接入点好了,

一份钱一份货,
既然是做生意赚钱,
不舍得投入哪儿行,
最次也得是 艾泰 这个级别的呀

网友:
闲鱼买个D525双千兆甚至4千兆6千兆的路由器就好了,
大约300不到,企业也不用太在意功耗,空调随便开开就不止这点电。
装爱快或者高恪,IP地址可以设置:
192.168.10.1
255.255.250.0
这样IP地址绝对够用。

网友:
100块的新3就行,440M内存足够你带机了。

网友:
还是买台华为啥的企业级路由器吧,毕竟你需要的不只是网速,重要的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