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奇怪的台机电源

楼主(2019-10-15):
昨天晚上咸鱼下单,准备改为睿登70V电源,今天中午就收到,神速,到手后就发现不对,很轻,透过缝隙仔细寻找,果然,没有PFC,当时心里凉半截,简单试机没问题后,开拆,打开一看,做工用料都规规矩矩,可以算是用料精良了,不是山货,但又看着设计余量不大,主电容才150uf,尤其是控制芯片就认识一个358,其他竟然都不认识,说奇怪是还查不到,不知道是什么电源方案,能不能改为70V电源?有高手指点下,多谢了

清洗后看到底部的fan4800,查到这是4800正激式主动PFC电源,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多谢坛友的指点,重新编辑了一下,水洗大法之后的电源主板

网友A:
应该是个老电源,没pfc的,看前级emi电路这么完善不可能是山寨

网友B:
主动PFC吗?看到了大电感。
台达电源,2013年16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老电源,没pfc的,看前级emi电路这么完善不可能是山寨

是的,开始看重量以为是山寨,拆开一看,用料很精良,连品字插座都带铁皮护罩的,电感也都带安装底座,EMI竟然两级,但也很抠门,300W的电源,主滤波电容才150uF,最主要是主控芯片竟然查不到,晕

网友C:
我觉得你买错电源了,,,买个60伏电单车的充电器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难道不是主动PFC的吗?有些卖到其他国家的电源就是没有PFC电路的,使用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吗?看到了大电感。
台达电源,2013年16周

多谢指点,还真是孤陋寡闻了,以前没注意这个PFC,刚查了一下,这个电源还算先进的的主动PFC的

网友:
重绕变压器,和电感,次级全拆用TL431重做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买错电源了,,,买个60伏电单车的充电器就容易多了

是啊,到手一看就后悔了,60V的电瓶车充电器,不好买到质量好的老货的,现在的质量实在是堪忧,手头一个48V的充电器,494方案的,不知道换成13009是不是可以做到350W的功率,毕竟主变压器的个头比300W的电脑电源的变压器还大,没改过,没经验

网友:
台达电源,主动PFC,不需要很大的滤波甩容。

网友D(2019-11-21):
主动PFC,比电感的好多了。
在次级光耦处的431上,接电位器慢慢调试,看能变化多少

网友:
才单电容,一般都两个高压

网友E:
台达要是山寨 你要山寨怎么活 台达改电压可是不好改

网友:
跟我的安钛克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比电感的好多了。
在次级光耦处的431上,接电位器慢慢调试,看能变化多少 ...

看了一下电路,比较复杂,不好改,算了,还是用在电脑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要是山寨 你要山寨怎么活 台达改电压可是不好改

是的,已经放弃,不过,用在电脑上还不错,很稳定

网友F:
电源不错,主动pfc的重量确实比被动pfc轻很多,但性能还是强些的,多少钱买的,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不错,主动pfc的重量确实比被动pfc轻很多,但性能还是强些的,多少钱买的,给个地址 ...

咸鱼买的,郑州的一个卖家  郑州二丁科技,30元本省包邮

网友:
台达的,看起来像是某种OEM用途的。反正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