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不是1.2k

楼主(2019-10-15):
先说一下来源吧。我准备搞一个白光烙铁。就打了论坛上的贴片的板子,发现温度失控。检查过多次焊接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把家里的其他无线设备的电和手机全部关掉。还是不行。

这个我是准备做成内置,就把24伏电源的板子给拆了下来。有一次使用的时候,先把电源的线给接上了,再去插插座的线。这时候这个电源是放在一本书上面,书没有湿,插上之后电源的保险就炸了(很奇怪,两分钟之前还在用,也没有焊锡掉在上面),还有被烧的二极管和20欧电阻,后面换了保险,串联灯泡通电。发现灯泡大亮。后面检查发现mos管短路。型号是7n80c。换成了20n60。灯泡不亮无输出。另外2269c芯片也烧了,换上之后仍然无法反应,顺便问一下这个芯片的第5脚是不是空焊盘的,我这个上面的焊盘怎么没有?

主要问题就是。这一个应该是二极管基极电阻,中间的那个黑的是烧的。这个不是20的,20欧是另外一个。看了是色环是1.2k的,不过我看淘宝都没有这个,拿一个1k和200欧的串起来也不行。用发动表测量阻值9k应该是烧坏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不知道是我色盲还是厂家色盲

还有想问一下2269c芯片的第5角是不是空焊盘的

还有那个二极管是多大的?是不是5408?手上没有,我用4007换上去了。

网友:
眼神不好,,看不清

网友A:
这电源赶紧扔,输出24v,居然用耐压25v电容,等炸

网友B:
烤过会变色的。要画出前后电路,查开关芯片。

网友C:
OB2269C第5脚是接NTC的,不接的话应该是悬空吧?那个20欧电阻和二极管如果是接反馈绕组的话用4007没问题,换了IC还没反应,检查开关管引脚的保护电阻是不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过会变色的。要画出前后电路,查开关芯片。

变色没怎么厉害,应该可以分辨的,就是我颜色分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赶紧扔,输出24v,居然用耐压25v电容,等炸

这个电容是固态电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2269C第5脚是接NTC的,不接的话应该是悬空吧?那个20欧电阻和二极管如果是接反馈绕组的话用4007没问题, ...

这一个电阻一般阻值是多大?是不是就在mos隔壁?
我在隔壁,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2269C第5脚是接NTC的,不接的话应该是悬空吧?那个20欧电阻和二极管如果是接反馈绕组的话用4007没问题, ...

我看了一下那个走线。那个烧坏电阻是连在第6角上。过了电阻就直接到了mos,我在百度上搜这个芯片的电路图,发现第6脚用的电阻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弄。是不是从最大开始往下面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个电阻一般阻值是多大?是不是就在mos隔壁?
我在隔壁,没找到。

管子面对自己,保护电阻一般是右边的引脚,0.几-几欧左右,阻值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那个走线。那个烧坏电阻是连在第6角上。过了电阻就直接到了mos,我在百度上搜这个芯片的电路图 ...

找mos管S脚对地的电阻,几百欧的不用看了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mos管S脚对地的电阻,几百欧的不用看了肯定不是

找到了,这个过去就是地了。测量10k。我一直在背面找,原来在正面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面对自己,保护电阻一般是右边的引脚,0.几-几欧左右,阻值很小的。 ...

只有0~几欧,我测量了这个1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0~几欧,我测量了这个10K。

参考一下这图,10K的是G极对地脚的泄放电阻,你看S极的是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图,10K的是G极对地脚的泄放电阻,你看S极的是多少欧?

一共有两个大电阻。你叫我测的那个,我包开看了一下色环为0.36欧,另一个角接的是100k。这个看色环出来的。但0.36的万用表测量是1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共有两个大电阻。你叫我测的那个,我包开看了一下色环为0.36欧,另一个角接的是100k。这个看色环出来的 ...

焊下0.36的测测,如果色环没错的话这个就是保护电阻,如果测出阻值异常就是坏了,换个体积差不多的,阻值相近的就行了,没有合适的可以并联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下0.36的测测,如果色环没错的话这个就是保护电阻,如果测出阻值异常就是坏了,换个体积差不多的,阻值 ...

今天一直在外面,刚才回到家拆下来测了无穷大。但是外表没有烧黑。这个今天下午我就购买了备件。应该后天到了。对了,这个是0.36吧,应该我没看错。后面我想测量一下,就冒险直接接220伏测电压,发现到外用表两端的电压只有80伏左右。

网友:
0.36欧没错,功率应该是1W的,你这样测没什么用的,电阻已经是开路状态了,等配件到了再说吧,新换的IC别焊反了,焊好后串个几十W灯泡开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