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还有这么小的网卡

楼主(2019-10-15):
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网卡,稳定快速,小巧!!!

网友:
晕,半高无线网卡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更小的还有
有1216的,也是网卡,不过这个网卡是焊到板子上的,标准pcie

网友:
这个槽 本来就很多脚位是无线网卡用不到的  pcie sata usb  3个接口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