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河森牌随意贴遥控开关拆解

楼主(2019-10-15):
论坛爱淘优惠购板块看到遥控开关价格挺便宜的,19.8元还包邮,赶紧领取优惠券,用两个账号下单了两套,使用下来感觉还不错,只是断电后再来电时开关会接通,本来想自己把继电器常闭换成常开,结果拆开看看真不方便改,电路板铜箔面常开引脚处有其它线路,不能改动了,只能从继电器下面布线,还好我这里很少停电,暂时懒得改动了,等以后受不了再说吧!

这个遥控接收器可以配多个随意贴,还可以设置成单开或者单关的功能,当然也可以设置成可以开与关的,长按接收器按钮,蓝色LED会闪烁,根据闪烁的次数实现不同的开关功能与对码,替换掉客厅我自己增加的射灯床头开关,看不到线路,感觉更清爽也更安全了,使用了一个多星期,没有发现干扰和误动作,非常满意,赶紧又再去加购了一个,留着备用

网友A:
本来还想买一些给家中的开关改造一下,结果看了上面的图断了念想。因为好多开关中并没有零线,只有火线经过

网友:
可是偶家是118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想买一些给家中的开关改造一下,结果看了上面的图断了念想。因为好多开关中并没有零线,只有火线经过 ...

你理解错啦:墙壁开关只接火线就可以,零线可以不接,内置的零火都接(这个肯定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想买一些给家中的开关改造一下,结果看了上面的图断了念想。因为好多开关中并没有零线,只有火线经过 ...

有可以直接替换原来的开关的,那种只要接火线和灯线就行了,我也有买的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很稳,是我说的,帖子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03说车有点抖的在 ...

这个确实不错的,车抖的是那个螺丝我十分不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很稳,是我说的,帖子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03说车有点抖的在 ...

竟然是两个不同的hes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两个不同的hesen。。。

这款商品页面里面有两类款式,一个墙壁开关款,一个内置开关款,都有拆解,可以看连接里帖子最后,有另一个款式的拆解贴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家里已经是遥控了,就不剁手了,等牙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想买一些给家中的开关改造一下,结果看了上面的图断了念想。因为好多开关中并没有零线,只有火线经过 ...

我也买了一个,没有零线没法用

网友:
三件套的价格还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没有零线没法用

86型可以不接零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啦:墙壁开关只接火线就可以,零线可以不接,内置的零火都接(这个肯定都有) ...

不用零线,刚换上,好用。原先以为不能用,刚才又拿岀来一看后面的名称就叫单火开关,看说明不用接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86型可以不接零线的

没零线也能用啊

网友:
待机功耗多大呢?
打不了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以直接替换原来的开关的,那种只要接火线和灯线就行了,我也有买的 ...

现在大多都LED灯,只接火和灯容易导致LED灯微亮、闪烁灯奇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多都LED灯,只接火和灯容易导致LED灯微亮、闪烁灯奇怪现象。

我家里接了好多个人体感应开关,没有出现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