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简单维修洪都电动车48V充电器

楼主(2019-10-15):
国庆回家从家里找到以前老电动车的一个充电器,听我爸说不能用就扔家里了。找到准备维修一下,看能不能再用。先看正反面外观。输出电压59V,电流1.8A,功率130W。

打开外壳,看里面主板。高压侧没有装EMI元件,低压侧也少焊不少元件。质量一般般。里面用的是3842+LM324+431的方案。

开始维修,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和输出有没有短路。没有发现。再测量低压侧阻值,在5K左右,应该正常。测量芯片和431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测量启动电阻和一些电阻的阻值也正常。电容也没短路的情况。直接上电测电压,空载输出55V左右,输出正常啊。直接接电瓶测试吧。一接电瓶测试LED灯就开始红绿灯交替闪烁。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打嗝”了。百度打嗝的原因,最后发现是那个68uF/400V的滤波电容鼓包了,电容存不到电引起的打嗝。

找一个没有外壳的充电器主板,拆下滤波电容再测试。这次充电正常了,红灯亮。充满电时绿灯亮。到此,找到原因,维修结束。

还维修过一个充电器,现象是上电无输出。测量输入输出无短路,阻值正常。各芯片的电容均正常,上电滤波电容有300V直流高压,但断电后电容一直不放电。放一夜还有电。测量100K的启动电阻无穷大,应该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了。更换100K启动电阻后开机输出电压正常,给电瓶充电也正常,不过这个充电器48V20aH的。给48V12aH的电瓶充电不能长期充,就只能放角落里闲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看到一头翘起来的焊点我笑了,因为我以前焊贴片也经常这样,后来两把烙铁一起搞,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多谢夸奖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从外壳看,质量应该是不错。

网友:
祝贺成功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