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320-48V开关电源改电流可调

楼主(2019-10-15):
     手上有一个明伟320-48的开关电源,想给48V三元锂电池充电!电位器换了,电压达到了54.6V但是一接上电池就开始打嗝!后来串了一个电炉丝才消除打嗝,在想是不是过流保护了!想改输出电流小一点!应该改哪个地方,或者是从哪里入手!管理芯片是3844的!小白诚心请教!

网友:
好像在哪看到过把输出那的康铜丝拆一根或者改一改应该可行,我也是小白一个,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2021-02-06):
改494的15和16脚电路就可以了,换康铜丝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