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路灯鉴赏

楼主(2019-10-15):
某鱼入的25元,

8个18650组成的8.4V电池组,单个电池 容量应该在2000MA左右。

功能:白天给8.4V电池组充电
晚上输出8.4V,连接LED给路灯照明

问题来了:如何利用这个太阳能板
方式一:保持原来的电路等所有东西不变。在输出的8V上 ,接降压板5V输出,然后通过TP4056给4.2V锂电充电。等于把整个当作一个8V的充电宝,然后降压到5V使用。
问题一:8Ah,等于8000毫安?扣掉降压板的损耗,实际可用容量在6-7000毫安?

方式二:弃用原电路。在太阳能板上接5V降压,在接TP4056给锂电充电,原4并2串8V锂电改成8并4V锂电。在通过升压板5V输出。(或用充电头充放一体板替代)
问题二:太阳能板峰值时测得8V  800MA,接5V降压板,测得5V  800MA,降压后电流不变?
问题三:此法组成的电池组,容量16000毫安左右,4.2升压为5V后,应该可用容量在14000毫安?
问题四:阴天,测得太阳能板输出8V  30MA,接5V降压,测的5V 30MA。
            问题来了。TP4056最大充电电流1A,可以通过R3电阻来调整充电电流。阴天时候太阳能板电流较低,带不动4056,比如100MA的时候,TP4056电压从5V降压到4.多无法充电。假设我限制4056充电电流为100MA,这个时候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如果太阳大了,充电板电流也大了,那么其它电流就浪费了。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网友A:
8v 可以直接接4056充电 串个二极管就可以 我就是卖这个的

网友B:
别用4056了,找个开关型的降压板子吧

网友C:
确定是25一套带灯??这算是福利价了,不过没看到灯组呢!?另外太阳能电池用4056可能不太合适,MPPT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v 可以直接接4056充电 串个二极管就可以 我就是卖这个的

我是小白,8V接4056  串什么二极管,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4056了,找个开关型的降压板子吧

我是用1.25元的 LM2596S DC-DC 降压电源模块。不用4056,用啥给4.2的锂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25一套带灯??这算是福利价了,不过没看到灯组呢!?另外太阳能电池用4056可能不太合适,MPPT了解一 ...

我没说清楚,25就是太阳能板+电池组。没有LED灯头。8颗电池都能值2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25一套带灯??这算是福利价了,不过没看到灯组呢!?另外太阳能电池用4056可能不太合适,MPPT了解一 ...

找了一下 MPPT太贵了,成本太高。没有折腾的价值。我这个太阳能板+电池组  才25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1.25元的 LM2596S DC-DC 降压电源模块。不用4056,用啥给4.2的锂电充电?

4056损耗太大,太阳能板子就那么大的功率,损耗不起啊

网友:
功率太小了,采用方案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 MPPT太贵了,成本太高。没有折腾的价值。我这个太阳能板+电池组  才25元 ...

闲鱼还有吗,有的话给个链接

网友:
25哪有来意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损耗太大,太阳能板子就那么大的功率,损耗不起啊

除了4056,还有其它物美价廉的方案不

楼主:
没有哦,有,邮费也划不来,挺重的。我是隔壁市发物流5元运费。

网友D:
问题一:8Ah,等于8000毫安?扣掉降压板的损耗,实际可用容量在6-7000毫安?
8000mAh没错,降压一般来说效率不会太低。

问题二:太阳能板峰值时测得8V  800MA,接5V降压板,测得5V  800MA,降压后电流不变?
根据“电压×电流=功率”计算,8V*0.8A=6.4W,不算效率5V时的电流可以达到:0.64W÷5V=1.28A

问题三:此法组成的电池组,容量16000毫安左右,4.2升压为5V后,应该可用容量在14000毫安?
首先无论怎么并怎么串,电池的总瓦时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升压的话就得考虑效率问题了,按锂电只能放电80%、升压效率80%,可用容量为:16000mAH*0.8*0.8≈10240mAh

问题四:阴天,测得太阳能板输出8V  30MA,接5V降压,测的5V 30MA。
            问题来了。TP4056最大充电电流1A,可以通过R3电阻来调整充电电流。阴天时候太阳能板电流较低,带不动4056,比如100MA的时候,TP4056电压从5V降压到4.多无法充电。假设我限制4056充电电流为100MA,这个时候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如果太阳大了,充电板电流也大了,那么其它电流就浪费了。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明天测试下4056输入电流低于设定充电电流时,输出电压会不会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一:8Ah,等于8000毫安?扣掉降压板的损耗,实际可用容量在6-7000毫安?
8000mAh没错,降压一般来说效率 ...

感谢哥的详细回复,目前就是有快8V太能板+8V电池组,想尽可能榨干它。

网友E(2020-07-24):
赚了 你这太阳能板 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赚了 你这太阳能板 好大

赚是赚了,光是8个 18650电池,就能值不少钱。 关键这个板是8V的,想给4.2锂电充电,要降压,损耗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