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炸了10个10A二极管

楼主(2019-10-15):
是这样的,电动车上是铅酸电池,加了一组10安时的锂电池,为了两组电池充电使用互不影响,分别串了2个10A二极管,刚开始每个电池都能单独使用,没过多久热死了炸了,我又换了3并,这下管了好几个月,有一次在电池快要耗尽的时候爬坡(电压下降功率不变电流增大)直接开关跳了,那时候就出了问题后来我也没有修理。直到后来一次长途的时候。一会儿没电,一会儿又有电。两组电池并联使用就冲一冲的感觉。刚开始我以为是控制器坏了。到后来一次车子直接不走了。停一会儿的,骑个两三米又不走了。没想到那是二极管的保护恢复。拆开一看,两组二极管都烧的炸的差不多了。一个二极管还说是10安电流呢,我这车子都才72伏1千瓦的电机。按说两个二极管都是够的。但是这个没有做散热,这次我直接用上了5并6并。同样没有散热应该可以了吧。想搞东东版的没有懒得买。

网友A:
淘宝去找理想二极管吧 这个适合你,二极管坏 估计是热死了。

网友B:
我记着有一种给电瓶车充电的专用二极管,大概电流是200A的,估计就不会坏了。

网友C:
利用应急启动电源线上的那种场效应管的结构,实现单向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去找理想二极管吧 这个适合你,二极管坏 估计是热死了。

这个便宜,当初忘记了几块钱包邮买的2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着有一种给电瓶车充电的专用二极管,大概电流是200A的,估计就不会坏了。 ...

估计也不便宜,只需要简单二极管作用,性价比太低犯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应急启动电源线上的那种场效应管的结构,实现单向放电[/q知识有限,不会弄。

网友:
最好选那种金属外壳的大功率二极管,但是还要加散热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便宜,当初忘记了几块钱包邮买的20只

那就加强散热,用其他途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