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X96MAX外贸盒子需要散热的!手动散热改造ING~~

楼主(2019-10-15):
X96MAX外贸盒子需要散热的!手动散热改造ING~~

所谓的外贸盒子~做工欺骗老外~看下面~~

下面是我在其他论坛原创的,直接搬运了!!!
每每对盒子痛下决心的居然是因为模拟器!
我的天!对模拟器欲罢不能啊!!所有的主机模拟器必装,但是不一定都玩!undefined
记得前年Q5大火,去年N1折腾~今年又有了X96MAX,人生又不停的折腾感觉好幸福!undefined
说到正题,S905X2确实提高了制程,功耗底了不少~真的就不需要好好的散热了吗!盒子到手,运行时发现和Q5\N1\T1外壳温度确实低了不少,外壳温温的吧。
但是有时操作总觉得有卡顿~什么原因?undefined
固件也在线升级到了最新版本~~还是感觉不爽~
到要看看这么贵的盒子内部咋样!第一次买外贸盒子,以前总以为外贸盒子很牛逼、很贵!
当然比较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
老外用的东西肯定比国人用的高端啊!
好吧拆机就是!
第一步扣到底部橡胶垫,螺丝孔TMD居然没有螺丝
也到好省了拧螺丝的时间undefined

底座散热片来了、来了~居然就一小铁片,居然不是导热性能好的铜片
外贸货真是省啊!!!
看到这里你也许还会说X2牛逼功耗低不需要铜片

这铁片咋给CPU散热啊?就靠图纸厚厚的导热胶
我妮玛说盒子外壳温温的,温度都没有导出来!!!

外贸盒子真是省到家了!
V3.0主板居然很多元器件没有焊接,空着
想想也许和X3,922X使用同一套设计啊!undefined
具体看图

红色圆圈是设计该有的元器件位置全部没有
黄色框是设计的防护罩也省了!!!
省这么多居然还能好好运行,这设计太牛了!!!
开始说本帖主题了,这么牛的制程,真不需要散热了?
错!~

红圈旁边是双频WIFI 加蓝牙4.X模块
这个双频天线居然是手工焊接的!!!T1的也是带底座的天线~
红圈是双频天线位置,看到了吗?天线周边主板因为高温,主板保护漆已经被蒸发了!!!
是的到手运行不到2天的结果,也许就是操作有卡顿的一个原因!!!
此款外贸盒子真的为了省钱!这款盒子本身就是老版本了,就这么折腾吧!
X2电源是5V2A,Q5是12V1A,功耗确实低了,但是这盒子散热很一般
想长期稳定还得加强散热。
已经搞好,无私加了个机箱风扇从盒子底部吹风,让盒子内部空气加强流动
机箱风扇改了USB接口

盒子顶部用一个USB扩展,接机箱风扇。USB扩展还插了无线鼠标、无线手柄接受器
还能空出3.0口另外使用
这盒子和T1一个尿性,散热片在底部!真他娘操蛋的设计,热量是向上的!
传导了热量到底部,热量再散发到底部,顶部不是更热!!!
顶部塑料壳连个散热孔也没有!!~操~
电钻最小砖头开孔,两个斜面都可以开些散热孔

下面测试一下改造后的大概温度展示,并不严谨!
用KODI播放1080P、4K影片看CPU温度情况
(不开风扇散热)开机温度45度-50多度

(不开风扇散热)播放1080p20分钟

开风扇后

4K播放

4K播放CPU占用还是蛮大的,但都是动态的
开风扇温度还可以

也行X2CPU功耗低温度也可以!
但是不保证主板其他元器件的热量大,使用中你可以摸摸HDMI处温度有没有
为了长期使用还是给X96MAX一个散热吧!
还是蛮漂亮的!

post_newreply

网友:
不够功夫钱啊。

网友A:
家里灰尘不多的话直接裸奔

楼主:
闲置机箱风扇·~~0成本~USB扩展算1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灰尘不多的话直接裸奔

没法裸奔~~可以再简单点用风扇对着吹~

网友B:
我也是这个盒子,前几天改WIFI天线改成了插座,买了好些的WIFI软天线,改造以后信号好多了,改造之前WIFI里路由器50公分左右只有两个信号,现在是满格,WIFI速率866mbps!很好,散热没有改,就加了些硅脂散热,还可以吧,现在刷了安卓9.0的系统!

网友C:
我家移动送的机顶盒,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散热设计,刚开始不知道,看时间长了就死机,还以为是网络不好,因为外壳也是微温,后来天热了,死机越来越频繁,才想起拆开看看,大吃一惊,这也叫散热,靠,那铁板是配重吧,找了个散热片装上,也不装壳了,就这样,一个夏季也没再死机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移动送的机顶盒,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散热设计,刚开始不知道,看时间长了就死机,还以为是网络不好,因为外壳 ...

风扇给主板散热就是~~CPU也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盒子,前几天改WIFI天线改成了插座,买了好些的WIFI软天线,改造以后信号好多了,改造之前WIFI里 ...

好厉害可以自己改WIFI插座~佩服

网友(2019-12-20):
你们这些大神,妥妥的一流动手能力了,我能不能买个单独的散热风扇直接放下面了····

网友:
这个盒子好不好用啊,看着挺美的呀

网友(2020-02-01):
我的是X96MAX+,也是很热。拆开看看,散热片和你的一样,是个切角的铁片。
于是用导热胶粘了一块散热片上去,不会到60度了。不过这是冬天,估计夏天还是不行。准备和楼主一样,搞个风扇在下面吹,这样还可以当下载机用。总体来说,除了散热没设计好,性能什么的都还好!

网友:
原来的散热方案已经不错了,导热垫的导热系数并不差,铁的导热速度对于这么一个u也足够了
你是没见过真正省料的吧,那种主板跟手机主板差不多大,上面还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件,内存,emmc也是各种拆机画线片
这种做工中等正常水平

网友:
我能说铁片是配重吗

网友(2020-03-13):
引用 楼主:
闲置机箱风扇·~~0成本~USB扩展算16吧~~

同款hub,9.9包邮

网友(2020-04-16):
我嚓 不错啊 准备买一个 学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