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非常非常有重口味的老式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楼主(2019-10-15):
小区旧楼外墙粉刷,扔出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这个~

不像棋盘,不像搓衣板,连着一条DC电源线,还写着技术参数,里面应该有“肉”

负离子空气清新器~

拿到楼道,土办法暴力拆解~

肚子里面有一条条带尖儿的铁条,底下是铁板~不用说,里面很重口味

看到这些尖刺~~~~~破伤风警告~~~~~~

底座里面貌似有PCB~

仿佛是土里挖出来的~

再狠狠摔一下,暴露内部~

看来是个高压升压电路,DC18V输入,2路高压输出~

PCB反面,很像90年代的布线风格~

好多高压二极管,好多高压瓷片电容,手边正缺呢~

高压电路是打胶的~

升压变压器,多线圈分绕防击穿~

这一块是控制板,通过软排线连到主板上~

既然是拆机,就拆彻底一下,继电器开脑壳~

主板洗干净以后拆件用:

感谢观看!

网友A:
倍压电路,不是很难。这玩意有用吗?没觉得臭氧有什么用途,倒是知道臭氧可以强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电路,不是很难。这玩意有用吗?没觉得臭氧有什么用途,倒是知道臭氧可以强氧化。 ...

看着做工用料不错,应该有作用吧!不像是忽悠人的产品

网友:
能产负氧,但是一同会产臭氧,臭氧伤呼吸道,碰上哮喘这种呼吸道病人能诱发犯病

网友:
我知道臭氧杀菌不错,我家的老空调,老有一股霉味,专用清洗剂,洗洁精,白醋,洗衣液,都试过,怎么清洗也不行,我就找了一个电蚊拍接上电源然后放在进风口,没几个小时就闻不到霉味了

网友B:
多倍压整流?尖端放电后有吸附灰尘特性把尘土收集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倍压整流?尖端放电后有吸附灰尘特性把尘土收集起来了。

而且机器清理灰尘也不方便,只有拆机

网友:
看上去功率不小,只是结构设计不利于清理。

网友C:
这个是祖国版负离子发生器吧,没拿授权的,这个东西主要在于产生负离子的同时臭氧的产生量的多小,大品牌有授权的都在标准内设置国际标准内,这种货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祖国版负离子发生器吧,没拿授权的,这个东西主要在于产生负离子的同时臭氧的产生量的多小,大品牌有 ...

当年忽悠人的产品,其实是个电子吸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忽悠人的产品,其实是个电子吸尘器。

这种坑现在也不小啊,所以买东西得做功课

网友D:
输入电压直流12伏,看来应该是安装在车上用的。

这一

网友:
对吸烟的有用!

网友:
出土器物,历史感的

网友E(2020-12-28):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直流12伏,看来应该是安装在车上用的。

这一

18V 你回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V 你回头看看

嗯,看了。
因为去年看帖、回帖的时候不认真,出现了这个失误。

通知:你已被主播列入黑名单(长期)。下次进入直播间时,无法发布评论、送礼物、连麦等。

网友(2024-02-07):
用料还是很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