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修个小风扇2,这次修好了。

楼主(2019-10-15):
前面修这个风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03
确定是MA477坏了。所以网上买了一个ma477,准备换掉这个试试看。
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线圈给拽断了。只好用漆包线延长。坏掉的丝印是MA477,新买来的是477M。剪脚焊接。测试两档很正常。前面的盖板也不见了,就这样吧。充电正常。

网友:
居然都动霍尔了,我一次都没搞过

网友A:
好像这风扇也是声音大风力小的

网友:
不错,居然这里坏了

网友:
我有个小风扇也不转,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477霍尔驱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风扇也是声音大风力小的

哈哈 ,还有这样的有点2

网友:
无刷好评,恭喜修复,等牙膏

网友:
我有一个一会转一会不转,猜想是不是霍尔的问题,空了也拆开看看。哈。无刷的就是耐用。

网友:
好像AH477更好些,有过热重启保护,声音大风力小的话应该是扇叶失速,只能换直径差不多,倾角更小,数量更少点的扇叶。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真会折腾。。。。。。

网友:
估计好多人都会扔了。。。

网友:
一直很好奇小零件几个包邮卖家咋赚。。最近也在修东西。。。

上次想修一个小风扇,讲充电慢
拆开一看
1.有刷电机,就是以前四驱车用的那种小电机。。
2.不是锂电。。居然是2节7号电池。。MICRO USB口后面加了一个电阻降压给2节7号电池充电

再早买的放桌上的(现在流行手持的)共富?一类倒没啥问题,就是按键面板脱胶起皮了,或者面板按烂了。。。以及反面螺丝生锈

4056充锂电,精度其实。。不管是不是原厂还是小厂的。都一般
手上有原厂的TP4056,充完是4.18V转灯。。。虽然精度是标1%还是几,但查了下是会4.18-4.2几
也就是得自己测了挑。。。也没啥折腾必要性,大家水平差不多滴

网友:
修不好电扇,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