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一个捡到的POS机

楼主(2019-10-15):
未拆解的NEW7210,充满电后可以正常开机、自检测试硬件。
去掉电池盖和后盖
电源板
移远的2G模块和天线
主板
显示触摸屏
热敏打印机
磁头
键盘
全家福
最终可以得到一节18650电池,一个GPRS通信模块,一个显示触摸屏。

网友:
好像没看到防拆开关?改成热敏打印机玩吧

网友:
这种机器很难得,特别是有个热敏打印机,改个标签打印机玩玩

网友:
上次也捡了一个还没拆,拆下来的零件玩不转啊~

网友:
居然有那么多防拆按钮

网友:
打印机折腾起来

网友:
防拆按钮的圆形十字,看着像是瞄准镜里面的准星。

楼主:
主板是全方位防拆的

网友(2022-10-14):
热敏打印机不错

网友(2023-02-21):
问一下楼主知道7210的喇叭是哪个吗?我想拆开喇叭关闭按键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