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个低压光控夜灯

楼主(2019-10-15):
为提高生活品质,准备弄个光控夜灯+红外人体感应模块。实现,天黑LED微亮,有人走过LED高亮的功能。某宝找了一个电路 如下,但是待机电流,达到4MA,怎么整啊??

网友:
加大1K电阻可以减小一些,或者把Q2换mos管

网友A:
R2白白消耗电流,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
感觉3楼电路可行,3V供电没问题,如果供电电压超过3V建议在9012管基极串联一个1K以上的限流电阻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白白消耗电流,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您的图看不到,能否重新发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图看不到,能否重新发一次

有光时,三极管全截止,只有100K电阻消耗微弱电流,无光时三极管导通LED发光。
注意:若电压提高则LED要串联适当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时,三极管全截止,只有100K电阻消耗微弱电流,无光时三极管导通LED发光。
注意:若电压提高则LED要 ...

C 1uf   是电容?是多少电压的电容,1uf就够?

网友B:
红外人体感应模块本身有光控功能,不需再另加光控板,自己加只光敏就这么简单,有介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 1uf   是电容?是多少电压的电容,1uf就够?

C当然是电容了,耐压不限,没要求。
在此电路里,电容减慢电路对光的响应速度,不接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当然是电容了,耐压不限,没要求。
在此电路里,电容减慢电路对光的响应速度,不接也可。 ...

非常感谢。不同光敏电阻对光线感应不同,能否在电路中加入可调电阻,调整光敏的灵敏度,在哪个位置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人体感应模块本身有光控功能,不需再另加光控板,自己加只光敏就这么简单,有介绍的。 ...

红外模块可以加光敏,实现白天不感应,晚上才感应。但我想实现晚上LED微亮,人走动,LED高亮的功能。小弟不才,只好通过两个模块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时,三极管全截止,只有100K电阻消耗微弱电流,无光时三极管导通LED发光。
注意:若电压提高则LED要 ...

哥,非常感谢你的电路,实测待机电流35微安,很小了。有个问题,光敏电阻用的5539,不是很黑,就亮 灯。换光敏5516略好点,但依旧没不是很黑就亮灯,请教在不更换光敏电阻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光敏的灵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非常感谢你的电路,实测待机电流35微安,很小了。有个问题,光敏电阻用的5539,不是很黑,就亮 灯。 ...

简单办法是:用两只(或三只)光敏电阻并联使用
同时,适当加大R1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办法是:用两只(或三只)光敏电阻并联使用
同时,适当加大R1电阻值。

谢谢哥,我试试

网友A:
结果如何,满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如何,满意吧?

还没认真弄,这几天在出差,感觉两个光敏,打孔,会不会不好看。有没有一个光敏能搞定的电路。前提,待机功耗要低。谢谢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认真弄,这几天在出差,感觉两个光敏,打孔,会不会不好看。有没有一个光敏能搞定的电路。前提,待机 ...

一个孔内,放两只光敏应该没问题,思路是:有光时减少光敏电阻值。
在满足导通条件下,光敏电阻并联一只电阻也有效果。比如: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孔内,放两只光敏应该没问题,思路是:有光时减少光敏电阻值。
在满足导通条件下,光敏电阻并联一只 ...

试了下,有点效果,但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在桌面台灯下,用手相距3-5厘米挡住光敏,LED亮。希望是环境比较黑的情况下才亮灯,主要是为了夜间照明。有没更好的电路图,贡献一份。谢谢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有点效果,但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在桌面台灯下,用手相距3-5厘米挡住光敏,LED亮。希望是环境比较 ...

Q1基极串联二极管,1-2只。

楼主(2020-01-20):
引用 网友A:
Q1基极串联二极管,1-2只。

哥 ,这几天有空,重新折腾了下,这个电路,输入4.2V,输出电流很小。把R2的10K的电阻减小,输出 电流可以提高,但是静态电流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