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选大有5712还是5228?

楼主(2019-10-15):
5712+5268+3块2ah电池,八百多,
5228+5268+3块3ah电池,七百多。
选哪个比较好?另外,这价格咋样?

网友A:
要是不是特别需要角钻的话,第二个选项不错,价格也还可以,去年5228两电一充2.0AH电池都要400左右了。

用过博世的角钻,使用上感觉不是很顺手,可能习惯木 仓型钻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是特别需要角钻的话,第二个选项不错,价格也还可以,去年5228两电一充2.0AH电池都要400左右了。

用 ...

选项一主要是因为那个角批,
如果不要角批的话可选择余地就大了,比如东成dcjz22-10+dcpl02-3,这俩组合,三电两充才不到5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