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内存DDR3L 4G 双PCM1794 cs4398解码板 E3耳放 并管仿A1耳放板 dt235拜亚动力

楼主(2019-10-15):
最近收的东西比较多,回点血,闲鱼交易,确定要再发链接。

笔记本内存DDR3L 1600 4G,三星和宇瞻各一条,自用拆机,包好包稳定。2条115包邮非偏远。

解码板耳放板完全不懂电路的别买,接错线烧了东西就麻烦了。

双PCM1794A 平衡解码板,电源线信号线已经接出,直流供电,单5V,双12V,直流供电。
I2S信号输入,全平衡输出。最高192K 24bit信号,DSD没试过,应该不支持,自己研究。单端输出拆了,因为装上会造成平衡输出两声道有电阻联通,原来的一对AD844和贴片电阻会附送,想要单端可以自己加上。模拟加了8颗依娜100UF,数字2颗尼吉康330UF,有根飞线,直插电阻是因为原来的贴片误差太大改的。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150包邮非偏远。

cs4398+PCM2706解码板,仿A1耳放板E3耳放板。解码板数字部分换了固态和钽电容,主滤波换了松下银子弹,加的贴片是c0g,断了USB的电源,用自身5V启动,解决了原来高音尖细毛刺的问题。和耳放板打包出,声音还不错,送一对5532,一颗4580,一对依娜无极耦合。注意PCM2706只能接收44 48K 16bit的信号。解码板双12V单6V,耳放板双12V,解码板耳放板的电源不能共用。打包不单出,129包邮非偏远。
注意:耳放板是直耦的,目前状态使用没有问题,输出直流电压10毫伏以内。如果换运放或者接其他前级,插耳机前一定要测输出电压,一定要测输出电压,一定要测输出电压,看清楚,别烧了耳机来骂人。这个耳放板的保护电路是0.5V才断电保护,有的娇贵耳机早就烧了,所以换了运放一定要在插耳机前先用万用表测输出的直流电压,超过20毫伏就加上耦合电容。

并管仿A1耳放板,板子是淘宝零点音频买的,自己淘元件装的,装了3块,出一块。双15V,电阻电容基本是配对的,139 140是淘宝三叶草买的ST对管。送绝缘导热垫,一对依娜3300UF,1对MKP 5UF 0.1UF耦合,一对OP275(需加耦合电容),4只飞利浦104。运放那儿的贴片是c0g,空出来的104 105退耦最好别装,装了容易高频过亮。声音不错,推耳机绰绰有余。159包邮非偏远。
注意:功放管装散热器的时候要注意绝缘。耳放板是直耦的,目前状态使用没有问题,如果换运放,要注意一下输出电压,这个耳放板的保护电路店家说明是30毫伏断电保护,实际使用大概在50mv左右,算比较安全了,直耦的情况下很多运放换上去是保护的,换了运放如果继电器不吸合就需要加上耦合电容,保险起见插耳机前还是先用万用表测下输出电压。耦合用5UF 0.1UF并联,信号损失不大。

解码板耳放板完全不懂电路的别买,接错线烧了东西就麻烦了。

耳机拜亚动力DT235 成色看图,耳罩不塌,有拆无修磨,声音正常无偏破,85包邮非偏远。

闲鱼交易,确定要再发链接。

网友A:
内存条单条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单条什么价?

尽量打包出,单条邮费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