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物利用!用一堆没用的东西DIY一个养眼小台灯

楼主(2019-10-15):
国庆节在家闲着无聊。下午孩子睡觉了,我就跑车库瞎折腾。实在没啥可玩的东西了,偶然见看见车库墙角一堆铝板条,有宽的,有窄的,能干点啥呢?
其实最初把这堆铝板条弄回来主要就是想做LED灯散热用的。好吧,那就做个灯?
琢磨了半天,化繁为简,做个最简洁的吧!

成品图,够简单吧?

点亮后的效果。

下面开始DIY过程。
先是找了一条0.8cm宽的铝板条。厚度大约2.5mm。

然后找了块超薄覆铜板,裁下来0.5cm宽一条,用来焊LED。

0.5W的2835LED,色温5000K。想找4000K左右的暖白,结果不知放哪去了,没找到。

LED全部并联,所以中间覆铜直接挑开一条就好。

用导热硅胶把覆铜板粘在铝条上,然后用夹子固定。
让覆铜板紧紧贴在铝条上。

等胶干了以后,把覆铜板四周挤出来的胶清理掉。

覆铜板上锡。

开始焊接LED。没计划过要焊多少个上去,就按照覆铜板的长度焊。
一共焊了11个。

LED焊完了,该琢磨导线的问题了。

如果用普通导线的话,固定是个问题,而且突出来的导线也不好看。
后来想想有一根FPC排线。单线还挺宽的。

切开两条拿来当导线用。

先把一头刮开,要焊接到灯板上的。

然后用3M双面胶,裁成和排线一样的宽度。

把排线直接粘在铝条上。基本是平的。不会像导线那样突出铝条来。完美!

焊接好排线。

通电试一下。

灯的部分算是搞定了。然后该琢磨开关了。
本来想弄个小船型开关的,后来想想有点low。。。而且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的话灯容易闪。
于是做了个单键双稳态开关。

先搭了个实验电路。

测试了下,效果还不错。长按也不会震荡。

待机状态电流相当小。串上电流表测试,只是在0.0X uA。

导通状态下电路自身消耗不到2mA,还是很理想的。

本来想做个电路板来着,后来想想太费时间了,索性直接把4056也放在这小洞洞板上了。
4056是翻过来焊的。肚皮朝上,一会再焊个铜皮上去当散热。

开关电路,充电电路都搞好了,该琢磨灯头罩了。不能就这么裸奔啊,刺眼不说还难看。
用显示器背光板里的均光片来做?有点太薄了,容易坏。
想了半天没想好用啥做这个灯罩。后来发现车库里的玻璃水瓶子,半透明磨砂的瓶子不是正好?

赶紧把剩下的玻璃水都倒进车里,然后裁了一掉下来。

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用热风枪吹软了,然后在后面焊接排线的地方弯一点,盖住排线焊点。

先把这个塑料片用705粘在LED上。
四周的缝隙用导热硅胶填满。

等胶水完全干透了以后,用小刀把边上的胶和塑料片一起休整齐。

next

楼主:
好了现在就剩下底座的问题了。最开始想用板材粘个盒子做底座,想想未必有点太难看了。
然后我就想起我那一堆化妆品瓶子来了。

就看这个盖子好看,亮亮的,妥了,就它了!

盖子不大,而且深度也有限。能不能装下个锂电池,就得看电池库存了。

翻了翻还真找到一个。以前的卡西欧数码相机的电池。容量1200mah。

勉强能放到这个盖子里面!要是再大一点都装不下啊!绝配!

盖子有了,做个底盖吧。

ABS板裁成圆形。

然后盖子上开孔。这两个孔,圆形那个是充电指示灯的。
扁的那个是插铝条的。

侧面开个micro usb口,用来充电。

对应指示灯的位置再开个圆形的孔,装轻触开关。

粘好开关,micro usb塞入电池和电路板。
那个小铜片就是用来给4056散热的。

先把开关,micro usb,指示灯的线焊好。

然后插入铝条。

焊好LED排线。然后用结构胶在里面固定好铝条。

底下的盖子本来想直接粘死。后来想想要是坏了就不好修了啊!
于是粘了3块雪弗板,用来装拧螺丝。

底盖的料是黄色的,直接装上有点不好看了。
找了块铝箔胶带。

裁好宽度给这塑料包个边。

这样再盖好就不会显得那么难看了!

废鼠标垫打下来8个圆形的垫。

粘在底座上做防滑。

基本完成了,就剩下给铝条掰弯了。
灯头位置掰了一个弯,底座位置掰了一个弯。

站起来看看,还不错!

充电中~~~

铝条表面得处理一下,不然容易摸一手黑。。。
美纹纸把底座包好。

灯罩也贴上。

然后找来镀铬喷漆喷铝条两侧。

喷完以后,铝条里面这排线就更加隐蔽了。

成品图。是不是足够简单了?

网友A:
这层还需要吗?我帮你留着,低价卖给你

网友B:
颜值实力派啊!可以批量生产了,预定一个!!!

网友:
沙发,看MM灯里个灯

网友:
电路工艺比较丑陋!

网友:
这是直播的节奏?

这是细活,美女没问题的!

网友C:
妹子这动手能力给你个发动机你能攒个汽车出来

网友:
确实挺有才。动手能力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层还需要吗?我帮你留着,低价卖给你

看到你这招租了,我就只用两层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值实力派啊!可以批量生产了,预定一个!!!

批量要累死人的。。。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妹子这动手能力给你个发动机你能攒个汽车出来

关键是,不让上路。。。

网友:
MM的手工向来让人赏心悦目,心灵手巧的妹子,极简风格的时尚台灯,厉害

网友:
MM一出手必出精品(精致)!

网友:
牛嗷!很细致也很好看

网友:
雪MM这个外观做得非常好!
铝条两侧面打磨一下没有?不然割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