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dell Latitude 3490 拆机加内存加SSD固态硬盘(改装win7又改回win10)

楼主(2019-10-15):
    戴尔Latitude 3490 14英寸商用笔记本,2019年初购买,¥2427元。3865U+4G+1T+WIN10,运行慢。硬盘是机械硬盘,是SMR叠瓦的,能不慢嘛。
    六一八的时候,准备拆机加内存、加固态。虽然还在保修期内,也不知道戴尔对这种自行拆机还给不给保,不给也无所谓了,因为实在是太慢了,开机、运行、开网页...所有都慢。   拆盖看到出厂内存是三星的,就闲鱼了一条基本一致的联想本拆机条,下面有细节比较图,可以看出就是产地工厂不同,一个中国一个菲律宾,其它参数、版型基本一致。100块包邮,成色很新,带联想贴。SSD选了intel 760p,本来SATA/NVME无所谓,机器支持NVME就上了,主要看中其功耗低、发热低,适合笔记本,又是最新代,256G京东六一八用9元白条券280元(题外话:日本制裁韩国,造成集成电路相关产品涨价,这个现在420元)。

    用dell官方恢复U盘恢复win10系统到SSD,bios也开了AHCI,也装了intel的芯片组和NVME驱动并正确识别,但运行起来,并没有感觉质的飞跃,充其量就是提升50%。
不甘心,改成了WIN7,仍旧是UFEI+GPT,intel官网有760p的win7-NVME驱动。运行很快,简直就是300%的飞跃。
看来win7才是弱cpu的真爱。

    另外友情提示几点:
第一,无需看ASS跑分,win10下SSD跑分正常,1000多2000多的M/B,win7下只有几M/B,肯定是不准的,因为运行速度、复制粘贴速度在那儿摆着,并没有明显区别。
第二,理论上新cpu都不支持win7安装,只支持win10,dell官网也没有win7的驱动。但可以度娘啊,总有大(闲)神(人)做好现成的东西让你用。原生USB3.0/3.1支持,NvMe固态硬盘驱动已注入,支持7、8、9代CPU。
第三,家里和公司两边用机器,想再买个第二电源的,旗舰店好。69元,原装、全新、不贵、保真、有保修、线超长。

补充内容 :
2019年8月:还是恢复了win10。起因是电脑总插外人的U盘,发现了病毒。本想安装个微软官方MSE杀毒软件,却发现MSE在win7下不支持7代cpu,想在7代以上CPU上装MSE,就得升级到win10(winter逼着你升级啊,不升级不给用)

杀毒很重要,卡巴斯基、avast等等免费版都是限时免费,360、金山等等又不喜欢用,微软的MSE其实还不错而且又是正版,所以思前想后还是又改回了win10。
全都装好后,发现win10一开始慢确实慢,但运行几天稳定之后,开机、运行、开程序等等速度也很不错。
扩展到8G内存有功,但加SSD才是根本原因。

++++++++++++++++++++++++++++++++
机器拆解:
1、所有螺丝拧松,注意是防脱落的,拧不下来。
2、用银行卡翘开1位置的小边。
3、之后按次序撬开4-5-6-7-8边的卡扣。
4、抬起2-3边,即可脱离6-7边的VGA插座,从6-7边把背板褪下来。

机器安装:
1、其实就是反上面的顺序
2、先把背板VGA口套好6-7边的VGA插座。
3、按顺序压好7-6-8-5-4几边的卡扣。
4、2-3边是没有卡扣的,拧紧各个落实之后,自然压紧。

+++++++++++++++++++++++++++
出厂硬件摘录:
硬盘:Seagate ST1000LM035
CPU:Intel 赛扬 3865U 1.8G
显卡:Intel HD Graphics 610
声卡:Realtek HD Audio
网卡:Realtek PCI-E 千兆位以太网控制器
读卡器:Realtek USB 2.0
无线:高通Qualcomm QCA61x4A 802.11ac WiFi 以及蓝牙
跌落保护:STMicro

+++++++++++++++++++++++++++
参考步骤,自留勿看

**** 恢复出厂戴尔win10 ****
10、插入DELL win10 恢复盘(8G TF)
20、【如果更换了SSD,应关闭SATA0/1,否则恢复到机械硬盘上去。目前在用的intel 760p可以不操作此步骤。方法为:开机标徽时,连续点击F12,出现菜单,进入bios,关闭sata0和sata1。】
30、开机标徽时,连续点击F12,出现菜单。选择中间位置的“SD/MMC启动”。
40、疑难解决-全新恢复(大概意思)
50、正常启动之后,如果关闭了SATA0/1,应按照步骤20,重新打开SATA,否则看不到机械硬盘。
100、【按次序安装D:\SYSTEM\各个驱动】。说明:恢复后自带的驱动,以及dell升级程序(Dell Command | Update)下载的驱动,貌似都不很完整,特别是显卡驱动,缺少显卡设置项(需要蓝色-30,色彩还原度好,且护眼)。因此全部驱动都需要重新装。
110、可以在安装之后,使用Dell Command | Update检测看看,有没有新驱动。有的话也尽量是去官网下载单体文件,之后进行安装,避免驱动不完整。

----------------------------
**** 系统备份与还原 ****
备份:在控制面板中,跟win7制作系统映像一样,会在D盘生成一个目录。
还原:方法1(可尝试):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高级启动--疑难解答-高级选项-系统映像恢复(可能会提示微软账户登录,无需理会,无密码,下一步,自然会进入到镜像选择项。)
          方法2(已使用):使用DELL恢复U盘,开机标徽按F12,进入SD卡引导,疑难解答-高级选项-系统映像恢复。

----------------------------
**** dell 3490改装win7流程 **** (记下来做个备忘,虽然没什么用了)
0、如果手疾眼快,无需按照官方说明书说的断电池放电。
1、下载第三方“戴尔装win7x64-201906”版iso,下载戴尔官方恢复U盘制作程序。
2、准备两张8G以上的U盘或卡。win7方面按照要求用U大师制作好winpe启动盘,把win7的.gho文件用虚拟光驱提出来,复制到U盘里去。戴尔的恢复U盘也做好。
3、F2进bios设置:安全启动secure boot关、开AHCI、SATA0/1关(不关就恢复到HDD上去)/M.2开、启动设置成ufei启动(非传统legacy启动)、另一项的传统legacy option roms开。
4、顺手设置为标准充电,相对保护电池。默认戴尔快充。
5、插戴尔官方恢复u盘,开机F12,U盘启动,疑难-驱动器恢复-恢复win10。目的是将ssd自动分区并写入ufei分区。正常进win10桌面后关机。(时间漫长)

6、换插U大师win7盘,开机F12,U盘启动,将win7ghost恢复到C盘,覆盖win10。
7、开机,win7运行正常到桌面后关机。
8、开机F2进bios,打开SATA0/1,不然找不到机械硬盘。
9、到此就改装成win7了,而且是ufei-gpt的。机械硬盘系统没用了,可以删除所有分区,变成一个仓库盘。
10、装intel官方的nvme驱动、ssd-tools。(dell自由落体启动直接装。dell高通wifi驱动须expack解压缩到某目录,用其中的install CD安装)。
11、卸载无用的预装软件。
12、设置wifi上网,运行系统自带的驱动将军(记不住了,好像是这名?),看看有没有需要网上更新的驱动。
13、各种设置、安装常用软件。
14、完全正常后,可以用U大师U盘启动,制作一个C盘的ghost到HDD备用。将来还原也要用U大师盘启动。
15、不要安装系统自带的一键还原,不支持UFEI启动。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支持,无奈手头只有几台戴尔的D630古董笔记本,呵呵

网友:
SMR盘真的是一次性盘,京东买了块西数2T蓝,用了三个月,读写速度奇慢,售后换新后用了一个半月依旧奇慢,格式化后能恢复,但是没有几天又会掉速,狠狠心买了光威1.5T,从此舒服了

网友A:
楼主的本子有线网卡是什么型号? dell e6530 intel82579lm的网卡 第一次开机网卡报错 需要重启或者禁用再启用。 网上搜不到具体解决办法 楼主有所耳闻吗

网友:
装一个内存缓存软件,我的十几年前的老电脑,装了缓存软件后,浏览器等小软件都是秒开,网页也是秒开,不玩游戏只简单上网浏览够用了

网友B:
3865U 性能太差了,换再大内存再快的CPU也是白搭。

网友C:
无线网卡居然有个塑料片压着端子 好评 不过不喜欢塑料壳的机器 时间长了 一拆 螺丝座各种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居然有个塑料片压着端子 好评 不过不喜欢塑料壳的机器 时间长了 一拆 螺丝座各种裂 ...

特意选择的塑料壳,还很不好找咧。因为北方天干物燥的日子多,金属壳的静电相当折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5U 性能太差了,换再大内存再快的CPU也是白搭。

老婆用。打文件、看视频、看照片、上上网而已,不干别的。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本子有线网卡是什么型号? dell e6530 intel82579lm的网卡 第一次开机网卡报错 需要重启或者禁用再启 ...

瑞昱的有线网卡

网友(2024-03-28):
留了SSD位置,好评

网友:
微距效果不错,用手机拍的么?

网友:
2024年,我也来 水一下  黑苹果 基本上完善98%

目前支持驱动的项目:
1:显卡 支持  H264 解码
2:触摸板 支持mac 手势
3:声卡; 驱动了麦克风,音频播放
4:键盘,戴尔不需要使用其他APP 进系统FN+F1-F12就可以实现 控制音量 亮度功能
5:亮度 我的换了屏幕支持 屏幕档位少,不过能亮度调节
6:摄像头
7:SD读卡器,目前读卡器能识别但是系统不显示不知道啥情况
8:睡眠,支持睡眠,不会 自动重启关机 也没变重启
9:隔空投送, 苹果手机 投屏到MAC 可能是网卡的缘故,目前也是支持的
10:HDMI 支持1.4 输出2560X1440 支持2K 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