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感觉手机最后1%的电量很耐用

楼主(2019-10-15):
感觉手机最后1%的电量很耐用,也不一定,有时候耐用,有时候又一下就关机了,这是为啥子??

网友A:
说明你的电池挺好,我的电池天凉一点85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电池挺好,我的电池天凉一点85就关机了

85%就关机,我的天 ,这是什么神仙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85%就关机,我的天 ,这是什么神仙电池

就是华为手机,用三年了电池不行了,要是保持30度就能用到20%,要是10度就80%电量就关机了,要是冬天零下就拔掉充电器一打电话就关机了!是不是也不能说华为手机不行啊!应该是电池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华为手机,用三年了电池不行了,要是保持30度就能用到20%,要是10度就80%电量就关机了,要是冬天零下 ...

我觉得你可以换块新的电池了,电池用三年也很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换块新的电池了,电池用三年也很厉害了

手机屏也裂了摄像头也不不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也裂了摄像头也不不完美了!

那确实可以换新手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确实可以换新手机了

我看了看,觉得爱疯11普绕不错,就是太贵了!又看看华为屁30普绕也行就是屏幕不好,最后我准备改造一下,绑个充电宝直接供电,你说行吗!

网友B:
看了看还有98%电量的手机,赶紧连上了充电器

网友:
原因很简单,1%电量是被估算出来的,具体剩余很难估计。
时而耐用,时而不耐用,跟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所以耐用程度全看电池心情。
电量耗光对电池损害比较大,建议手机电量处于30%-60%之间就即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看,觉得爱疯11普绕不错,就是太贵了!又看看华为屁30普绕也行就是屏幕不好,最后我准备改造一下, ...

我觉得可行,如果改造成功麻烦帮我的手机也这样操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还有98%电量的手机,赶紧连上了充电器

我一般都是插电看100%才安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行,如果改造成功麻烦帮我的手机也这样操作下

我是这样想的,把手机背后扎俩眼,里面接到电池给主板供电的位置,外面接充电宝的里面电池保护板到充电宝主板的位置,这样就省去了转换时的损耗了,充电可以从充电宝位置充电,也可以从手机充电口充电,而是充电宝还能给其它设备充电,你觉得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把手机背后扎俩眼,里面接到电池给主板供电的位置,外面接充电宝的里面电池保护板到充电宝 ...

如果背后插眼的话手机壳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在手机壳上面也插两眼,不然的话手机不戴壳没有安全感,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背后插眼的话手机壳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在手机壳上面也插两眼,不然的话手机不戴壳没有安全感,你觉得 ...

扎俩眼,要是粘上充电宝就扎俩暗眼,一粘看不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把手机背后扎俩眼,里面接到电池给主板供电的位置,外面接充电宝的里面电池保护板到充电宝 ...

充电宝也有电量耗尽不能应急的时候,我觉得吧,你还是在手机背后扎俩孔,连出2条线,接个发电机最靠谱,当然了,随时要带上一辆加油车,不然没油了也白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也有电量耗尽不能应急的时候,我觉得吧,你还是在手机背后扎俩孔,连出2条线,接个发电机最靠谱,当 ...

那就不是扎眼的问题啦!

网友:
新电池确实耐用些,那个电量是估算的。实际电量可能会多。旧电池可能 20%就会关机。

网友:
这个可以对比以前的功能机,那时候手机电量显示一般是四格或者五格显示,第一格和最后一格最耐用,中间的两三格,打个电话或者玩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因为你用的智能手机1%的时候自动降频了  使用应用各种卡 然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