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朗科USB3.0U盘64G插在USB2.0延长线上要拔出来一点才正常

楼主(2019-10-15):
朗科USB3.0U盘64G插在USB2.0延长线上要拔出来一点才正常。就是插到底就没有反应。
是不是USB3.0U盘插头是9线的,而靠里面的5个接头顶住的问题?各位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用刷子刷一下USB2.0口,
前置U口经常有这问题,能显示就好不要插到底。

网友:
我的是插usb3.0插到底不能识别,只能插一大半才识别为usb2.0。插USB2.0就没问题

网友:
简单呀 不是usb 线的触点 面积不对
就是u盘的触点 太短 接触不正常
接 机箱上看看
机箱正常
反着说明线质量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