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画一个温控风扇的电路图,哪位给讲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9-10-15):
这是从一个电源的温控风扇小板抄过来的,哪位大侠给讲下工作原理。

网友A:
上电后比较器+被电阻分压为5.5V,负输入接正,比较器输出低Q1导通风扇转。
同时Q2导通与E脚电阻对负输入分压到3V左右。Q2的负反馈令Q1的输出电压维持在7V左右,风扇低速转动。
随温度升高RT变小,Q3基极电压升高导通Q3,提高比较器负输入电压。输出电压随温度升高,风扇转速随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比较器+被电阻分压为5.5V,负输入接正,比较器输出低Q1导通风扇转。
同时Q2导通与E脚电阻对负输入分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B:
搞得太复杂了吧?某宝上有温度开关,简简单单,金属片制成的,有多种温度可以选择,哈哈,还自带“延时”功能,串个风扇就达到你的要求了。比如常开类型的50度的,它的参数是50度接通,40度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比较器+被电阻分压为5.5V,负输入接正,比较器输出低Q1导通风扇转。
同时Q2导通与E脚电阻对负输入分 ...

请问输出7V是怎么计算的?   5V的计算是5.47V    3V的我算的是2.727V

网友:
2楼分析的很好,设计很巧妙,RT的变化会导致393输出从高到低,而且门限大概是5.6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太复杂了吧?某宝上有温度开关,简简单单,金属片制成的,有多种温度可以选择,哈哈,还自带“延时”功 ...

这里就是你的不对了,按原理来说,这里探讨的是温控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你说的这个也是温控,不过是简单粗暴的,只有两个状态,转和不转,楼主画的这个原理图,是无极温控来的,刚上电时风扇就转,Q2做为反馈参与工作,降低393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由电阻分压得来,此时正相电压大于反相,输出电压升高,Q1导通程度变小,风扇正极电压减小,风扇低速工作,这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风扇声音减小。后面的工作过程中,由于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受到检测出来的温度升高,阻值变小,Q3的基极电压升高,也是分压得来的,接着Q3导通变大,393反相电压升高,正相小于反相,输出电压变低,Q1导通程度变大,风扇上面的电压变高,转速增加,由于Q2的存在,加入了反馈电路,使得电路工作更加稳定,此电路是无极调节风扇的工作电压,不像你说的用温控开关,那个只是简单的,只有两个工作状态,转和不转,比这个差多了。

这里只是探讨一下技术,没有针对你啊,不要误会,也是邓兄的分析开导了我,他分析的比较简单明了,在这里也学习了

网友:
打个比方来说,你家的风扇,用的温度开关,天气凉了不转,到了热的时候才转,也不能根据调节速度。这个效果好像不太理想。
    换了楼主这个温控电路的话,效果就好多了,加电,风扇就转动了,等到反馈电路界入,风扇在低速状态工作,这个时候天气凉,低速也行,随着温度上升,Q3导通程度慢慢加大,风扇的速度慢慢上升,人也是舒服多了,等到温度再低一点,风扇速度又会自己降下来,这个效果就好多了,是不是。
    即降低了速度,又降低了噪音,智能化了一点,至少是。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对于噪音没有感觉的话,这个也就没啥必要了。

网友(2020-02-11):
引用 网友C:
请问输出7V是怎么计算的?   5V的计算是5.47V    3V的我算的是2.727V

7v知道怎么来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