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igu奉上38连拍:50元吉米家居的S2拆机套装收到啦,很赞很满意!

楼主(2019-10-15):
50元吉米家居S2精密拆机套装收到啦,超级满意! 感觉很符合轻奢工具的定义,好用颜值又高,上档次!后面慢慢看图吧,这是购买记录:

一共拍了2件,一个S2套装加30个钉卡,卷后52块钱,收到是下面几样:密封包装的S2套装、钉卡一包、超大加磁器一个、拆机棒1个、吸盘1个:

超大加磁器和撬棒、吸盘应该是赠品了,这是送的加磁器,真心大:

一包钉卡:

送的撬棒和吸盘:

重点来了,S2拆机套装,原来一直以为是28合一,后来才知道,光批头是28个,加上手柄和不锈钢镊子,一共是30件:

背面说明,批头相当丰富:

撕开薄膜,打开盒子,牛哇,居然还有一个拉绳网袋:

看到这,就感觉一股轻奢工具的感觉向我袭来:

取出S2套装工具盒子:

表面亚光,非常细腻:

盒子分上下两半部分,靠磁力吸附在一起,一掰就开:

掰开就是两部分了,28只S2批头,一只不锈钢尖头镊子,一只全铝手柄:

看下细节,这是镊子一边,批头标志清晰,注意到盒子中心部位有一个类似按钮的方形标志了吗,那是弹出按钮,向尖头方向一推,批头就会自动弹出:

这是手柄一边,这边也有弹出按钮:

轻轻一推,哇,弹出来了!

批头细节,做工严谨:

全铝手柄,头部可旋转,huigu感觉一定有轴承,不然不可能阻尼这么小,一拨能转好多圈:

细节非常养眼:

不锈钢镊子,厚度不错:

尖头非常齐:

一丝不差:

再来几张照片:

满意了,装回盒子,放回袋子:

原价89元,50元bug价获取方法:>>先领30元卷<<,将拆机套装加入购物车,再>>将2.8元30只线卡加入购物车<<,然后到购物车一起下单付款(别忘了让客服去掉邮费),利用店铺2件9折再减5的优惠,共付款52元得到以上2件,合拆机套装50元到手,huigu已下单,附上截图!
史低!轻奢品牌吉米家居螺丝刀套装,超硬S2材质,独创弹出设置,超高颜值,精密拆机/维修神器!
点击购买: https://s.click.taobao.com/sDQXvyv; ¥qwNmYLFCoAD¥

=======================================================

huigu首发神价好物:超6类万兆网线3米 领5元券,券后【5元】
补充:huigu已收到!不只千兆,这是万兆好线,单条130克,撸到赚到,亲拆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50
让huigu震惊的线!非常的好,出奇的性价比!超六类的cate6e万兆线,带骨架,带屏蔽层,铜芯为多芯软线绞合,3米超长,只要5块钱!
哔了狗了,这还不抢?每个账号能领4张卷,能屯几条屯几条吧~补充:收到包裹里会有一张卡片,让下载某APP并填写邀请码,huigu建议谨慎下载。
点击查看1(此卷可重复领2张卷,下2单): https://s.click.taobao.com/cLRZAzv; ¥2J0UYLeNeco¥

点击查看2(此卷也可重复领2张卷,下2单): https://s.click.taobao.com/DQahpyv; ¥W1HkYpXfXgm¥

老司机带路:huigu亲拆高科技碳晶地暖垫 ,券后【7元】
注意,加热材料非碳纤维,而是高科技石墨烯碳晶电热膜,蜂窝散热,防水阻燃,放在地上用可以暖脚,放在桌上用可以暖手,老司机带路,靠谱!
注:huigu已收到,破坏性拆解测试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99
点击查看: https://s.click.taobao.com/8EgBbyv; ¥GZZUYpDrMZQ¥

电源也砸开看看!huigu亲拆奥睿科通用硬盘座/硬盘盒,3.5/2.5英寸通用,券后【49元】
补充:huigu已收到,已拆机!JMS578芯片,做工用料都不错。速度,现在49块钱了。

拆机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70
存储一线大牌!huigu现在就在用,卧式USB3.0硬盘底座,3.5寸台式机硬盘和2.5寸笔记本硬盘通吃,家里好几个大仓库硬盘,就靠它轮流上阵,使用非常方便,一拔一插即可。如果固定位置使用,建议去掉防尘盖,一来替换硬盘更方便,二来有利散热。
点击查看: https://s.click.taobao.com/7JHhKzv; ¥6XtGYoseFU9¥

拆机上图了!透镜款48-192w遥控无极调光调色!大号吸顶灯,整灯【39元】
注:huigu已收到两款,48w和144w,144w已上拆机贴,48w正在发帖!
亲拆测试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70
透镜款遥控调光调色48w整灯39元,90厘米透镜遥控调光调色144w超大客厅灯122,超值得厉害,huigu已收到并上拆机图!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采用透镜LED灯芯,调整照射角度,亮度效果更好,市场上透镜灯芯比不带透镜的价格高不止一倍;
二是注意仔细看下款式,里面正方形和长方形都有神价大功率遥控调光调色款;
三是图片里标注的功率数是实际功率的一半,因为正白暖白各一半,标的是一种光色的功率,比如标24w,实际总共是48w。
点击查看: https://s.click.taobao.com/lXccezv; ¥3Wq5YMHm0TS¥

huigu奉上38连拍:50元吉米家居的S2拆机套装收到啦,很赞很满意!

网友:


网友:
一共拍了2件,一个S2套装加30个钉卡,卷后52块钱,收到是下面几样:密封包装的S2套装、钉卡一包、超大加磁器一个、拆机棒1个、吸盘1个:

网友:
50元吉米家居S2精密拆机套装收到啦,超级满意! 感觉很符合轻奢工具的定义,好用颜值又高,上档次!后面慢慢看图吧,这是购买记录: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