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C6110-T 盒子刷机教程,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9-10-15):
摘录自华为华粉俱乐部,亲测刷机成功。刷第一个安装包后,机顶盒开机后自动进入当贝桌面,可安装各种软件。打开了卡刷界面,插入U盘自动检测刷机包,可卡刷新版本的各省固件,新界面更漂亮

前言:本教程为免费教程,花粉可放心下载使用。破解成功后,你的盒子将获得第三方桌面和应用市场

固件作者:暴风骤雨 (授权发布)

适用机型:华为EC6110-T华为EC6110-U华为EC6110-M

免责声明:任何刷机及破解均存在风险,使用本教程即默认自行承担风险
                    本帖所示之方法及文件仅供测试,请在测试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转载本帖请注明出处,来自花粉俱乐部,现在,免费的教程不多见了。

破解总分为两个部分:拆机短接破解(保留IPTV)和OTT卡刷(不保留IPTV)。
                                        本次先为大家带来第一部分:拆机短接破解教程

<>破解篇

适用于广东电信EC6110-T陕西电信EC6110-T,其它地区非高安版的华为EC6110-M/华为EC6110-T同样适用
尽量不改变原系统结构/不破坏系统文件,最大限度保留原汁原味,仅原版系统增加桌面及软件安装而已,再无其他。

工具准备:
小一字罗丝刀/十字
罗丝刀各一把,U2G或以上,一个尖镊子(可用导线或回形针代)

首先要折机,盒子外壳无罗丝,背面电源插口下有个小缺口,找个小一字罗丝刀插进去稍微用撬开。

打开后,会看到里面电路板由两个罗丝固定,拧开罗丝取出电路板。如图所示:

取下来后,依照上图所示,找到短接点即可。

U盘格式化为FAT32,最好没做过系统启动盘,可以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下载4个文件不改名不解压,放到内存卡根目录,并插到盒子USB口上,文件放置方法参考以下文件名单:

U盘根目录所需文件名单:

                              recovery.img

请确保U盘包含以上文件,缺一不可。

电路板接上电视机的视频线(HDMI、AV线)及电源先别开机,找到我标示出来的两个短接点,如下方高清短接图。用镊子/导线或回形针等能导电的物质,短接标示出来的两个点,然后按电源键开机,
短接正确后,约5秒左右就会亮红灯,亮红灯后就可以撤掉短接了,

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重要的事说三遍,谨记!)

撤掉短接点,再过数秒后电视屏幕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耐心等待,升级完成即可。

(如果一上电就马上亮红灯就是没有短接好或短接点没找对,请重新检查。)

高清短接图赏析:

短接成功,系统正在升级,请勿断电:

耐心等待,10多秒左右刷入文件即破解完成,盒子会自动重启,如无意外电视上就能看到第三方桌面启动及软件市场
至此破解完成,按首页键时会提示你选择桌面,记得一定要选当贝桌面,并钩选总是,否则,在不关机重启的情况下,有可能无法调出第三方桌面应用。

装机装壳恢复盒子,至此,所有破解已全部完成。

重启机顶盒,可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1、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按首页/桌面键,回到当贝桌面。

2、优先使用“1-update.zip”刷,下载后,重命名为“update.zip”,如能正常刷入并启动无异常,则进行卡刷。

3、如刷完1-update.zip后,无法进入Recovery模式,更无法用完整包自动刷机,则下载“2-update.zip”后不解压,重命名为"update.zip",重刷一次即可。

ps: 之前刷过正常的,无需再刷,

短接出现绿灯,请更换U盘或更换USB口。没有多余U盘,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

下载地址:
链接:pan.baidu.com/s/149-KS-7mIiBg5Jnk-0YNfg
提取码:9x6i

楼主:
刷机方法:

本包针对广东电信正版用户制作,保留原广东固件主要特色,按教程正确刷机不会丢原机帐号,当然意外难说还是建议先备份

教程开始:

下载我提供的升级包,下载后不改名不解压并且不改动,放U盘根目录,
U盘格式化为FAT32,最好没做过系统启动盘,可以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下载zip文件不改名不解压,放到内存卡根目录,并插到盒子USB口上,如图:

盒子开机状态下插入U盘,稍等几秒会弹出升级包列表,选中刷机包按确定直接刷入

等待盒子自动刷机完成即可。

机顶盒启动后,界面是这样的。

下载地址:

链接:pan.baidu.com/s/1Bg18mBJcieBzUGRx5lXVdg

提取码:fhu2

新增:新疆电信版

更新日志:

广东电信版:去安装限制,多遥控器支持,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

陕西电信版:UI改1080,添加媒体中心,去安装限制,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

山东联通版:UI改1080,开启蓝牙/WIFI,去高级设置密码,保留原桌面,
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

江苏电信版:UI改1080,开启双网连接,去升级程序,精简无用APK,
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

山东电信版:调整设置,去高级设置密码,TV市场移至用户数据区。

浙江电信版:UI改1080,去高级设置密码,添加蓝牙/AP,原机桌面移至用户分区,
                                         需要关设置密码进高级设置,拉到最后选项。

河北电信版:调整设置界面,网络移到第一位,原设备信息整合到更多-信息去高级设置密码,
                        保留官方对沙发安装限制,开启双网图标。

甘肃电信版:UI改1080,去除高级设置密码,去软件安装限制。

湖南电信版:UI改1080,去除高级设置密码,去软件安装限制。

新疆电信版:UI改1080,开启adb,加入Root权限,开启WIFI方法:设置--更多--高级设置--拉到最后。

通用版OTT卡刷固件:
UI显示为1080,华为logo,华为开机动画,支持语音遥控器,高级设置密码为群号,即固件最后文字部份。语音点播支持腾讯/芒果(特定版)/ICNTV(特定版),直播支持电视家/HDP,可自行换装。提供刷回原机固件方案,下载备用包后按常规(Recovery或U盘自动升级)方法刷入,即可刷回原厂固件。回到原厂固件后,还想刷其他地区固件的,需重新短接,再卡刷。

刷机教程:

1、先短接破解成功,才能卡刷。

2、U盘格式化为FAT32,在U盘新建upgrade文件夹,卡刷包放入upgrade文件夹,电视开机,U盘插盒子USB,弹出对话框,选中确定卡刷。

华为EC6110-T/-U/-M 投屏功能开启方法

设置——多屏设置——打开DLNA功能,便可支持手机投屏。

温馨提示:只要系统有官方媒体中心软件,就能实现多屏互动/投屏。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我想知道如何默认开启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我想知道如何默认开启wifi

我刷了后,这个版本WIFI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了后,这个版本WIFI能用的,

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是能不能开机自动开启无线的问题

网友:
没有这个盒子,不过以前刷过暴风骤雨的包,不错

网友:
可以刷成功,就是要反复多试N次,终于行了。但是开机后还是自动到过去的应该是BESTTV界面。并不能自动到当贝桌面。更不能自动启动直播界面。有老人或者客人,不指望都能看得懂这个界面,才能看电视呀。

网友:
家里换了光猫后,用荣耀路由器桥接了光猫,华为盒子开机无线连接不上,需要手动搜一下,能搜到两个信号,但得手动连接,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之前刷了沙发管家,没有root,这次直接卡刷,界面还是沙发管家,但是已经有root了

网友(2019-11-25):
怎么我一直显示为启动中。。。。

网友:
广西版。短接无法出现红灯。怎么刷。不想要IPTV了。

网友(2019-12-31):
短接后一直是绿灯,没有红灯,怎么办。。。求助,U盘也换过,接口也换过 都不行

网友(2020-02-28):
不知道能不能出一个高安版的刷机教程呢?

网友(2020-04-22):
在哪里加入Root权限,开启adb端口

网友(2020-08-23):
楼主,广东版不能下载了,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方法:

本包针对广东电信正版用户制作,保留原广东固件主要特色,按教程正确刷机不会丢原机帐号,当然 ...

这个链接失效了 能重新分享一次吗!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