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5元收个创维电视机,通电指示灯亮,没遥控器,已拆开,灯条好的

楼主(2019-10-15):
刚拆开,拍了些照片。去取快递,碰到收旧货的三轮车上有这个电视机,一台海尔100L电热水器。电视机他说收成18元,我看屏没破裂,给他25元成交,当拿来折腾,心里知道是坏的。
还没试电,先拆开看下,电视机标纸标贴完好,算我首拆。
请问最后那张图片处是开关吗,没找到开关在哪,先谢谢。
上图片些。

开机后,隐约能看到屏幕出现创维二字,还有HHD什么的,屏幕特别的暗,过后就看不清什么了。
今晚折腾到现在,没有电视机电源线,自己找到太短,加长电源线。
开机后屏太暗,基本看不清,隐约可见今日推荐,少年派,大真实什么的。

今天测量恒流板,每组是24V输出,不知电压正常不?后面有图。

用24V电源测试每根灯条,灯条完好。

网友:
居然只值25块

网友A:
这个电视应该是没有开关,通电就是待机状态,靠遥控器开关,那个地方应该是遥控接收部分

网友B:
应该不是开关,红外的窗口吧。25要是屏好的就赚了。

网友:
我地妈呀!这个收废品的居然是傻蛋!我收个破屏的还得50元呢? 搂主25元买的?你搞笑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开关,红外的窗口吧。25要是屏好的就赚了。

我前几天把我的创维32液晶卖了,卖了20块钱,里面一块电路板都没剩,灯管都拆下来了!

网友D:
要是我就先通电试试(排除进水的情况下)

楼主:
25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视应该是没有开关,通电就是待机状态,靠遥控器开关,那个地方应该是遥控接收部分 ...

哦,谢谢,我拆的时候在找机械开关,没找到。

网友:
55寸呀,LZ那里是穷乡僻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开关,红外的窗口吧。25要是屏好的就赚了。

还没通电试,也不知屏好不好,不会修家电,但还是会拆换鼓包的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把我的创维32液晶卖了,卖了20块钱,里面一块电路板都没剩,灯管都拆下来了! ...

哦,我看到55寸,屏没碎没裂痕就收下了,心电还直打鼓,心想如实在不很用车放后排送到专回收旧家电处,可能也能捡回25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就先通电试试(排除进水的情况下)

等下就通电试下,没进水的。

网友E:
这种电视都应该是遥控开关,通电就待机

楼主:
刚通电试机,电视机指示灯亮,屏幕不亮,没有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视都应该是遥控开关,通电就待机

谢谢,刚通电,电视机指示灯亮的,没遥控器。

网友F:
手机有红外遥控的可以试下。小米手机一般都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通电亮红灯,按一下开机亮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有红外遥控的可以试下。小米手机一般都有。

好的,谢谢,我先试下。

网友:
去买个万能摇控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