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U130.1和WU130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9-10-15):
京东双11有个WU130.1预售 369 还有个WU130这2个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小数点后面是大系列里面的小系列 配置不同。

网友:
少了节电池而已

网友:
东西都是一样的,配置不同而已,比如一电一充或者2电一冲

网友:
配的和送的东西不同而已.主机一样.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你就没看介绍。130是全套 两电一充     130.1  是一电一充    130.9 是一个主机  没有电池和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