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TALY紧凑型带指示窗口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9-10-15):
外壳模具还是蛮有工业风,不是特别精细

模拟漏电指示窗口会变成红色的

测试按钮利用了功率电阻的引脚。
实际电路竟然和外部电路原理图不一样,测试功能并不是用电阻模拟漏电,而是在线圈模拟产生剩余电流,这是产品结构造成的。
指示器是个翻版,内部有弹簧

当开关落下瞬间,如果电磁线圈吸合,指示器翻板会锁定在如图状态,指示红色。
电流通路上明显有手工焊接的焊锡,这个在很多型号都是用储能焊没有焊锡的,也不是说焊锡不好,施耐德的漏电产品电流通路也是焊锡的,只不过这种手工焊接有一定的风险。

L线舱室,竟然出现了一个貌似是铝镁合金铸造件。。。震惊了

N线仅有触点,两个触头是通过绝缘材料物理连接同时动作的

产品带有辅助附件连接口,经测试能触发断路器动作,漏电指示不显示红色。

网友:
这个是属于1p+n漏保,火线带过热超载保护,零线不带保护,但是零线火线都会断开,

网友:
家里也是用这种,不过大厂家这种型号已经停产很久了

网友A:
浓浓的山寨风格,低劣的做工让人不忍直视。这种手工锡焊的结构电流大时就会熔掉,正规厂家不会有这种做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浓浓的山寨风格,低劣的做工让人不忍直视。这种手工锡焊的结构电流大时就会熔掉,正规厂家不会有这种做工的 ...

你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做工我看还可以啦,不能说低劣吧,工业产品不能拿工艺品眼光去看。。。
用料也到位(铜件,电路板器件都是非常正规的),并没有克扣,阻燃什么也都正常的,就是手工焊接质量不可控。。。
车子上很多看不见的地方,自己家电路很多接线的地方,比这个粗糙多了。。。

某大厂这个类似型号曾经也出货过。。。现在停产了。。。
现在某外资也是焊锡结构,不过貌似是机器人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