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数码之家首拆之戴尔Embedded Box PC5000工控主机电脑

楼主(2019-10-15):
尺寸和重量:
高度:270毫米(10.5英寸) | 宽度:249毫米(9.8英寸) | 深度:107毫米(4.2英寸) | 重量:5.8千克(12.8磅)
端口和插槽:
1. Phoenix型直流接头 | 2.锁定直流接头 | 3.音频输入和输出 | 4.VGA | 5.CAN总线卡(可选)| 6.HDMI | 7.Display Port++ (DP/DVI/HDMI) | 8.USB3端口 | 9.双千兆位以太网 | 10.外置电源开关 | 11.天线SMA接头 | 12.16位GPIO - 8个输入、8个输出 | 13.串行端口,通过BIOS设置为RS 232、422或485 | 14.4个USB端口 | 15.LED状态指示灯

原机配的是M.2 2280固态,走的是sata通道,总感觉速度不够快,重新在TB下单入手了PCI转M.2 卡,又换了三星pm961支持nvme协议的固态,要不然这PCI转接卡就白换了。M.2固态硬盘的温度一般都不是那么理想,平时使用都上50度以上,真怕哪天给烧了,所以自己DIY了一个散热器上去。温度明显下降10度,太爽了

网友A:
DIY的散热器怕不是取材于ThinkPad T460s/T47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散热器怕不是取材于ThinkPad T460s/T470s?

4代X1C:lol:,这个散热器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
DELL的工控机还真是头一次见,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B:
工控是求稳,而不是求快,你这改装得不偿失吧

网友:
这货多少钱

网友:
工作很不错,散热器很强大

网友:
这个散热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是求稳,而不是求快,你这改装得不偿失吧

改了才稳定

楼主:
8G内存,256G+1T硬盘,总成本差不多要接近2000了

楼主:
电子产品温度过高,会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代X1C,这个散热器说起来都是泪

啥情况?X1c散热应该不是问题吧,至少对于办公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X1c散热应该不是问题吧,至少对于办公来说

4代的X1C最容易出问题。我那台就是中招了。后来拆开当配件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G内存,256G+1T硬盘,总成本差不多要接近2000了

哪里买的pc5000呀 全网都搜不到这个机器只能看到主板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8G内存,256G+1T硬盘,总成本差不多要接近2000了

有上车地址不,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DELL工控机确实第一次见,我们公司的都是研华,丑的一逼!

网友:
DELL的机器做工都是不错的,反正我觉得比联想的要好!工控机用这么高的配置不知道要干啥大事情啊,为啥不上服务器了!

网友:
楼主买成多少钱,方便说下吗?

网友:
第一次见戴尔工控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