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直流稳压电源需要多大的电源线

楼主(2019-10-15):
直流稳压电源需要多大的电源线,买了一对0.75mm鳄鱼夹铜芯导线,加到手机电池电压,手机不开机啊

网友:
手机开机需要识别电池的,一般是一个电池内部有个识别电阻。或者其他什么元件。直接连接正负极不开机。

网友:
不光要电压电流,手机要亮,要用“手机开机线”的,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