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睿登 RD6006 可调电源"加个壳子

楼主(2019-10-17):
睿登的新款电源,相信很多朋友前段时间也看到了 毕竟这广告做的的确厉害。。。
二维码忘加了 补上,还有链接 https://c.tb.cn/c.0gdt64
正好最近搞工作台,添置些设备,这玩意又是彩屏的。想想国庆又得加班,就当给自己点补偿吧
速度也是快。没几天就到了 开箱点了下之后就一直放在那了,一直没想好壳子怎么办
官网有一大一下两个款式
小款的听说配之前一乐出过的一款电源刚好,可惜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早就卖完了,网上也没合适的电源。
大款的深度31cm 看了看桌子似乎放不下,太占面积了。
铝壳也做不起,那要不就自己打印个吧。
然后就是选电源了,手上是有个这玩意
GERM4815T 53.5v15a
得劲。 就是尺寸稍微大了点,和这表头不太配。。。
不过 3D打印嘛 不配也能给你配出来,于是把参数给输软件里,再手工算了下
改出这么个玩意,已经是最小的体积了
斜着放可以缩小体积,反正这么块空间也是空的,也去不掉
就是这边有点小问题
这个侧面多出一块我想不出干啥,正面留一块空白总不合适吧,
让我想个个把月的估计也能想出来,不过估计超时间了。那就直接pass
然后就被一个群友带坑里去了,名字我就不发了,大家都是体面人
这个是他的方案
...
美其名曰波纹小
然后我上网搜了下,这变压器尺寸也还合适,300w 48v 整出来估计70不到点,这模块的最大电压刚好70
于是按变压器的尺寸建模,最后建出来这么个玩意,
预留了几个没打穿的螺丝孔,1mm间隙,随便捅一下就穿了,方便后续加装
前面侧面三个留给可能会安装的把手
前面侧面一个留给模块上的孔,如果固定不牢可以螺丝加固
下面左右各两个留给可能会加装的底座
右面中间位置两个预留给可能会安装的把手或是放鳄鱼夹或表笔的架子
给风扇供电的降压模块的位置来不及画了,毕竟赶工期,到时候加吧

长度也还合适 20cm 功率我自己用用300也够了,毕竟一般也不会接触高压
顺便渲染了下,面板就不建模了,睿登店里窃了张图下来丢ps里补一补大家凑合着看吧
后续说不定会补个视频
模型整好了丢打印机里打印就行了,3D打印真的方便 睡一觉就出来了

一觉起来还没打完。。。

不过也没过多久,十多分钟就出来了
主要零件按上去看看效果
整体精度还不错,就是风扇有点紧,插进去拔不出来了,最后用螺丝刀撬出来的。。。
然后就是打磨喷漆了 拍出来效果不好,不过也磨了好久,之前打出来的有波浪层纹
大晚上的跑阳台上喷漆,为了赶进度也真是。。
颜色是亚光黑灰,剩下半罐自动喷漆刚好喷完,效果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就能安装电子部分了,要不然也不会大晚上的跑出去喷漆
低压部分就不用插头了,手上没黄铜的,而且插头总感觉接触电阻会挺大的
接好电线,通电先测试了下没有接反,然后断了电插模块,结果打火了,好大一个火花,,,
量了下整流部分那两个电容的电压
.....一开始想的是变压器可以看做个电阻,会慢慢消耗电容里的电,所以我过一会回来就可以安全插上去了
不过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突然想到电阻不变电压越低电流也就越低,这估计几天都降不完,量了下电压44,算了,怼上去吧
一次点亮,半成品就这点好,方便。不过算起来也差不多焊了一个多小时,找零件花了不少时间
电压68v48v的环牛整流之后电压刚好。手上没大功率的负载,只能找了个灯泡来测试了下,12v4a,输出没问题,不过这6a的最大输出电流虽然小了点,不过也算够用吧
正好降压模块到了,就加一段吧
手头正好有条没用的灯带,剪了点按上去了
电压调到9v 驱动风扇和灯带刚好
emmm 瞬间感觉变得土味了起来。。。

大致效果就是这样了。。。
至此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还剩个顶盖和把手,没个十天个把月估计我也磨不出来了
把手可以直接打印,顶盖问了下淘宝5MM的亚克力异形加工要50大洋。。。。
单买板子只要10
emmm 这也不是不能用嘛,暂时先凑合着用吧

最后 关于睿登RD6006这款电源提几个细节
1.板载没有额外输出,本来想把风扇接模块上的,也就0.1a,还能连上温控,不过客服说风扇供电设计没有富余,所以只能另外买一个高压的降压模块了
2.电源虽然用了开模的塑料外壳,不过表面还是有点细微瑕疵的,能看到注塑的痕迹
3.USB的设计很不合理,不知道为什么不在后面引出几个针脚,前面插根数据线总感觉怪怪的,还是正中间

插个小视频
算了 找不到插入视频的选项,有兴趣的自己点开来看吧

闲鱼找了家做亚克力的做了个顶盖

效果还不错,早知道加点钱再雕点花纹了

网友:
手里也有这个电源,要是有高手能直接改可调就好了

网友A:
謝謝分享,楼主分享一下做盒子的软件呗。.

网友:
羡慕会3D打印和有3D打印机的

网友:
真炫啊!我要是有这么好的环牛一定做一个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楼主分享一下做盒子的软件呗。.

犀牛5
字数补丁

网友:
个人认为,用变压器的电源,用次级多抽头的比较好。

网友:
这灯带一加炫酷多了。

网友:
小白没太懂,用环牛代替普通前级电源? 有什么优缺点和区别吗?

网友(2019-12-01):
半夜220v变成240v的时候可能会悲剧,输出会变成74v

网友:
漂亮,要是里面的线路走线再好看一些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2024-04-17):
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网友(2024-12-27):
非常不错,个人觉得还是铝制外壳的显得高大上点,学习了!

网友:
选个厚的亚克力,螺丝做沉孔更美观

网友:
有个性

我是直接买的官方铁壳,组装一下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