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安捷伦E4350B 60V8A 线性电源

楼主(2019-10-15):
安捷伦E4350B,60V8A,据说是用在太阳能序列控制器,做工非常好,整机将近30kg,不过是故障机,开机自检错误,联系过是德科技厂家,提供了错误代码,厂家回复是内部存储器数据丢失,返修费用惊人,所以只能放弃,内部拆解图发给坛友欣赏一下:

Agilent E4350B

Agilent E4350B

网友:
看着很养眼

网友:
做工真好。赞一个。

网友A:
我能告诉你,你自己就能修好。
记忆芯片没电了,把芯片拆开,内部有块电池,更换

网友:
我的日置3544也是内部程序丢失,返修费用也是很感人,只好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告诉你,你自己就能修好。
记忆芯片没电了,把芯片拆开,内部有块电池,更换 ...

不太理解大师的意思,芯片内部有电池?芯片如何无损拆开呢?又如何复原呢?

楼主:
谢谢!的确很养眼,所发上来请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大师的意思,芯片内部有电池?芯片如何无损拆开呢?又如何复原呢? ...

用钳子加开,或者打磨掉

网友:
做工真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子加开,或者打磨掉

请问大师有这方面的更换经验吗?即使无损拆开了芯片,更换所需的微型电池能买得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有这方面的更换经验吗?即使无损拆开了芯片,更换所需的微型电池能买得到吗? ...

2032就行。主板上那个高高大大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大师的意思,芯片内部有电池?芯片如何无损拆开呢?又如何复原呢? ...

之前看老站有坛友拆修过这个时钟模块

网友:
另外我在胡说八道,试试看可以,如果出问题不负责任哦

网友:
芯片设计里面有电池?第一次听说啊……长见识了,失敬失敬……

楼主:
真是学无止境,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芯片里面有电池

楼主:
因为这家伙还是安捷伦的标志,公司后来改为是德科技,所以当时给厂家联系的时候,客服说你的产品已经太老了,建议更换不建议维修,顺便就问了一句同类型新产品价格,厂家报价是十八万多人民币

网友:
这种是甲类电源,,静态都去了几十瓦

网友:
之前看油管好像也有类似的帖子,芯片里面有颗记忆电池!

从芯片上引出引脚装上一颗 CR20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tB_oS5n-o

网友:
刚查询了资料,DS12887里面含有一个锂电池。

ds12887工作原理及应用设计

网友(2018-03-16):
接口/时钟/PLL
+关注
功能特点

DS12887是美国达拉斯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时钟芯片,采用CMOS技术制成,把时钟芯片所需的晶振和外部锂电池相关电路集于芯片内部,同时它与目前 IBM AT计算机常用的时钟芯片MC146818B和DS1287管脚兼容,可直接替换。采用DS12887芯片设计的时钟电路勿需任何外围电路并具有良好的微机接口。DS12887芯片具有微轼耗、外围接口简单、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等优点,可广泛用于各种需要较高精度的实时时钟场合中。其主要功能如下:

(1)内含一个锂电池,断电情况运行十年以上不丢失数据。

网友(2019-10-15):
这个电源看到舒服,如果是真的是芯片里有电源的话,想办法整好。不然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