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刚捡了一个车载后视摄像头

楼主(2019-10-15):
刚才路过修车店在门口捡到一个后视摄像头,拆了看看。

网友A:
拆了24芯片,可以当一般摄像头用

网友:
这玩意跟老式同轴监控摄像头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24芯片,可以当一般摄像头用

谢谢指教。

网友:
不错不错,收获一片led灯板,其它的估计没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24芯片,可以当一般摄像头用

请问下,拆掉24存储的话,倒车标线就饿没了吗?镜像呢。

网友:
白内障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拆掉24存储的话,倒车标线就饿没了吗?镜像呢。

标尺都没了,其他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尺都没了,其他不知道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