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发热台焊接5630贴片灯珠技巧

楼主(2019-10-15):
买了一个发热台,拆焊贴片灯珠,5730的好拆焊,5630的四个脚,两头的脚焊点很小,不容易焊上,我是这样操作的,发热台加热半分钟左右,就把灯条放上去,几秒钟灯珠就可以用镊子夹下来,然后把新灯珠放上去,用镊子轻轻一压,一、两秒钟的样子,马上就移开灯条,焊接结束,这样操作,发现有的灯珠有虚焊,请问大师们,是不是锡少了焊不好啊,是否要给焊盘上点锡才放灯珠呢?

网友A:
放灯珠前加点助焊剂,例如焊油松香什么

网友B:
简单,你买一些138度或者高一点180度左右的锡膏,每个焊盘都放一点,再把LED轻轻对位压上去。最后小心把板子放到发热盘上就好啦。
直接用锡焊就没有锡膏那么好用了。你得保证锡不被氧化,但是你的操作有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要么用锡膏。要么拆下旧的以后先清理焊盘,然后在每个焊盘上先上合适的锡,在锡表面涂上一层焊膏,最好是BGA专用的的。最后压上灯珠跟上述一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灯珠前加点助焊剂,例如焊油松香什么

我在新灯珠上涂了助焊剂的,某宝上买的膏状免清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你买一些138度或者高一点180度左右的锡膏,每个焊盘都放一点,再把LED轻轻对位压上去。最后小心把板 ...

我是图省事,坏的拿下马上放上新的,如果拿下坏的以后马上涂点锡膏再放新的,这样行不行,因为这时焊盘温度很高,涂上锡膏也会氧化呢?

网友C:
热风枪,350度,5级风吹,3秒一个

网友D:
看灯珠是否好上锡,如果不好上锡,要处理好搪锡。另外,要看焊盘锡液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加些低温焊锡上去,这样焊点才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350度,5级风吹,3秒一个

我用过风枪,不好用,可能我没掌握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灯珠是否好上锡,如果不好上锡,要处理好搪锡。另外,要看焊盘锡液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加些低温焊锡上去 ...

灯珠焊点太小,不好搪锡,最多也就涂点助焊剂吧了,只有在焊盘上想办法了。

网友E:
下 加热台240~280 ,上 风枪3风 340斜吹,5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 加热台240~280 ,上 风枪3风 340斜吹,5秒一个

有加热台为什么还要用风枪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加热台为什么还要用风枪呢?

没焊接过散热快的BGA吧,哈哈哈哈
以前DIY英特尔板子的ssd,只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图省事,坏的拿下马上放上新的,如果拿下坏的以后马上涂点锡膏再放新的,这样行不行,因为这时焊盘温 ...

为什么要马上,赶投胎?
让板子冷却,好好拿一点乙醇清洗焊盘,再上锡膏,再摆件,再焊接不就行了?这你都要省?那没人救得了。

网友B:
这是我自己贴的,用的是教你的方法,跟厂里过炉出来的差不多,除了焊锡多了点。
而且我还没有发热盘呢,用热风焊枪从PCB背面缓缓加热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350度,5级风吹,3秒一个

热风枪焊灯珠,确实比不上热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贴的,用的是教你的方法,跟厂里过炉出来的差不多,除了焊锡多了点。
而且我还没有发热盘呢,用 ...

好的,谢谢你了,你用的什么锡膏,推荐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焊接过散热快的BGA吧,哈哈哈哈
以前DIY英特尔板子的ssd,只能这么干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还是放凉之后再焊新灯珠,涂焊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你用的什么锡膏,推荐一下好吗?

能用的很多,主要是低温和高浸润能力。我用的是这个,也许不是最好,但是可以用: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g2f35qik074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的很多,主要是低温和高浸润能力。我用的是这个,也许不是最好,但是可以用:https://detail.tmall.c ...

选有铅还是无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