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国产功放琴韵H236拆解清理

楼主(2019-10-15):
一台琴韵H236,老国产功放,做工还不错,只是到手时品相不好,拆开清理一下;
到手时的样子

外壳

变压器

外壳有生锈,重新喷一下漆

原来的塑料鸡脚坏了,换了四个全铝的

喷漆拆掉变压器,变压器贴纸撕坏了,重新做了一个

最后搞好的样子:

莲花头信号输入端子间距有点特殊,手头没有合适的,以后再换

网友A:
不值得下那么大工夫,品牌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下那么大工夫,品牌的还差不多

家里功放不少,就是爱好,闲的时候鼓捣鼓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功放不少,就是爱好,闲的时候鼓捣鼓捣

还是收藏些外国品牌功放,那种拆开才养眼,现在淘汰下来很便宜

网友:
厉害,翻新功夫了得,直接成新的一样了

网友:
用料不错,能用上思碧电容

网友:
主要还是物料齐全~

网友:
做工一般般,还是选择国外牌子吧!

网友:
莲花头可以拆下用白醋浸泡几个小时,去除铜锈,这机器翻新的真不错,外壳喷漆用哑光的就更好了

网友(2020-07-11):
做工太山寨了,我还是买声韵合并机算了

网友(2022-05-12):
变压器 专门做间隔,也少见。不过国产机 还停留在 用好料就必然有好声音 的阶段。

网友:
收拾完好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