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片可能是缓存的东西

楼主(2019-10-15):
刚在抽屉找东西,发现角落里一个满身是灰的小板子。印象中这东西到我手上也有十几年了,朋友说让我拿去当挂钥匙,我还真挂上去了,然后发现角扎手就拿了下来。
搜颗粒编号搜不到,感觉应该是某种缓存,特来请教。

网友:
看这形状,难不成是上古时期得笔记本内存?形状和现在的笔记本内存挺像,估计就是小了点

网友A:
KM4132G271BQ 8M Bit(128K X 32Bit X 2 Banks) LVTTL Synchronous Graphic RAM

这是个2MB的SGRAM显存扩展卡,PCI显卡时代,很多显卡都有这样的显存扩展接口,类似笔记本内存一样的插槽

搜颗粒编号搜不到是因为没有用对搜索引擎,百度是不成的,谷歌最好用,其次Bing国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M4132G271BQ 8M Bit(128K X 32Bit X 2 Banks) LVTTL Synchronous Graphic RAM

这是个2MB的SGRAM显存扩展 ...

我刚从老站搜到一个帖子,图例是迈创的G200。原来是扩展显存。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
这应该是个显卡用的内存,缓存不是这个结构

网友:
SGRAM对,想当初高级显卡的专属

网友B:
真用这个的显卡,连视频都看不了,色深有没有8位都是问题。貌似286上见过。

网友:
老古董了,没有多大用途,不过可以练练手,把芯片焊下来,

网友:
这个是奔腾及以前的主板上使用的主板缓存,因为以前的CPU是没有缓存的,用来暂时存储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用这个的显卡,连视频都看不了,色深有没有8位都是问题。貌似286上见过。 ...

你这就胡扯了,这显存应该扩展另外2m,加上原生的2m,看下vcd什么的还是够,你所谓的8位色深咯是286时代的东西了,这个至少是586时代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胡扯了,这显存应该扩展另外2m,加上原生的2m,看下vcd什么的还是够,你所谓的8位色深咯是286时代 ...

好吧,我刚刚查了下,确实有用这个的586时代的显卡,丽台的S680,看来我当年还是见识少了,如今也记忆模糊了,很多东西都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刚刚查了下,确实有用这个的586时代的显卡,丽台的S680,看来我当年还是见识少了,如今也记忆模 ...

MATROX G200 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TROX G200 了解一下

这个牌子当年属于高大上的家伙,当年好像用的显卡是SIS的,台湾出的。见过加显存的,但不是这种卡式的,而是想IC座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刚刚查了下,确实有用这个的586时代的显卡,丽台的S680,看来我当年还是见识少了,如今也记忆模 ...

KM4132G271BQR-10                    128K x 32bit x 2 Banks Synchronous Graphic RAM LVTT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当年属于高大上的家伙,当年好像用的显卡是SIS的,台湾出的。见过加显存的,但不是这种卡式的, ...

ic座的那种可能是更早期的货色了,通常是卡上带俩片,组成1m,有俩个空槽,可以另外插1m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座的那种可能是更早期的货色了,通常是卡上带俩片,组成1m,有俩个空槽,可以另外插1m上去 ...

可能是的,映象里的那种容量比较小,好像是SDRAM的。太久了,记不住了。

网友(2019-11-26):
SGRAM的显存条,扩容显卡显存的。以前高大上的像帝盟、丽台这些厂商的显卡就有这个设计。。

网友:
丽台显卡的显存,我好像捡过一个丽台的记不清是PCI还是AGP的显卡,上边缺个这玩意,别的BJB内存还插不上,原来是这么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胡扯了,这显存应该扩展另外2m,加上原生的2m,看下vcd什么的还是够,你所谓的8位色深咯是286时代 ...

奔腾1以前的电脑看VCD还真的卡的不行,想流畅看还得装个视频解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