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无线鼠标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10-15):
正在用的无线鼠标是用一节5号电池供电,因为经常不记得关开关,用南孚差不多一个月就要换一节,干脆改成14500锂电池
电压转换就三个元件,XC6206P152MR(65e9)和两个1uf电容,过程很简单,做的时候忘了拍照,只好补拍几张图

网友:
谢谢分享,说不定不用ldo也能直接用呢哈哈

网友A:
谢谢分享!和你是一样1节1.5V的供电,直接就用14500的锂电,大概算了一下用到3.4V充电,平均每天用0.026V,差不多1个月。当然是日常办公,而非打游戏,没测试打游戏能用多久。电池的标称1000mah,估计实际也就800-500。鼠标不用改可以直接用锂电,至少我5个鼠标2个键盘都能直接用锂电,都是1.5v供电的。

网友:
1.5V是不是升压了呢?

网友B:
不小心忘记定时充电有过放电可能。最好画一个PCB,再整合上锂电池保护电路,选择2.8V以上动作电压的锂电池保护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小心忘记定时充电有过放电可能。最好画一个PCB,再整合上锂电池保护电路,选择2.8V以上动作电压的锂电池 ...

保护板是装了的,和降压板直接粘一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和你是一样1节1.5V的供电,直接就用14500的锂电,大概算了一下用到3.4V充电,平均每天用0.026V, ...

问一下微软的试过吗?谢谢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微软的试过吗?谢谢

不客气,是微软的无线鼠标吗?没用过,我的是雷柏和飞利浦。

网友(2023-10-11):
劝楼主换个鼠标吧,好一点的鼠标用南孚至少4-5个月

网友(2024-01-10):
改无线鼠标为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