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压力锅,没工具不行

楼主(2019-10-15):
家里电压力锅发热盘坏了,网上买不到同型号,只有量一下三个安装柱位置大体相同的回来自己改,由于发热盘测压力的柱发生变化,同时买了压力表,买压力表时把表买大了,又重新买了一块,还买了转接头。维修过程中调压力费点时间,先用万用表通断档,通电为锅加压,0.3mpa压力检测开关断开,在调整过程中,切记0.4mpa断开加热电源,不然锅内压力还会增加,高过0.8mpa有冲锅的危险,发热盘改装无难度,固定柱有点高,压不严,漏气,用手锯弄了和旧的一样高,还改了压力检测柱,上图。

网友:
压力表都用上了啊

网友A:
看到这个,想起了小时候去医院打针,煮针头的锅……

网友:
这个压力表好评,自己改装得不错

网友B:
地上这黑乎乎的是什么,隔离变压器? 还是单纯的移动插座?
双绞线还是换了吧,不怕老化漏电也怕大功率时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上这黑乎乎的是什么,隔离变压器? 还是单纯的移动插座?
双绞线还是换了吧,不怕老化漏电也怕大功率时意 ...

移动插座

网友C:
搞的好专业啊!

上次我自已修的时候,只是一直在测,什么时候刚好不喷气,压力就调好了。。。。 应该是差不多吧。。。。。

网友D:
楼主好专业的技术,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好专业啊!

上次我自已修的时候,只是一直在测,什么时候刚好不喷气,压力就调好了。。。。 应该是差 ...

修这东东没压力表不安全,喷锅哪声音现还在耳边,家用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专业的技术,谢谢分享!

压力表不贵,连转接头一套配下来3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想起了小时候去医院打针,煮针头的锅……

你最少四十岁了

网友E:
楼主怎么根据压力表来调整加热通断呢? 现在家电都是程序控制的,不需要人为调整运行参数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根据压力表来调整加热通断呢? 现在家电都是程序控制的,不需要人为调整运行参数阿 ...

换了加热盘,压力检测柱长短变化了,要根据压力调整通断

网友F:
个人觉得压力表不好用,最大问题是并不能完全模拟原来泄压阀控制的压力,因为是完全密封的,起压后能迅速上升到的最高压力测不准,比如连续多次测试误差就很大。
压力锅的压力取决于泄压阀的重量,40KPa与70kpa的不一样重。

网友G:
专修压力锅的当然要用压力表的,但是偶尔调修一下的我觉得利用限压安全阀就可以,当阀门喷气时即调为断电,然后退一点到断电后安全阀不排气,就算可以了。
至于加热曲线我觉得那是由继电器控制通断,与压力开关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压力表不好用,最大问题是并不能完全模拟原来泄压阀控制的压力,因为是完全密封的,起压后能迅速上 ...

压力表是维修用的,调好后表要拆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修压力锅的当然要用压力表的,但是偶尔调修一下的我觉得利用限压安全阀就可以,当阀门喷气时即调为断电, ...

吹气就断电,锅内压力有点低,我测了一下余热产生蒸汽锅内压力只到0.04有点低,没表的话吹3-4秒再断电

网友:
用压力表检测不错啊,安全系数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了加热盘,压力检测柱长短变化了,要根据压力调整通断

请教一下,哪个是压力检测柱啊?压力高了不是顶盖上放气阀动作放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哪个是压力检测柱啊?压力高了不是顶盖上放气阀动作放气嘛? ...

压力开关工作原理是锅内压力增加导致锅体变形,压力越大变形也就增加,发热盘上有根铝柱,压力开关检测点就在铝柱上面,拆机一看就明白了,表述还不易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