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NXBLE-40紧凑漏电断路器拆解

楼主(2019-10-15):
正泰新款的漏电断路器,是紧凑断路器和漏电模块组合在一起的,占用2P。
带有机械指示器和触点位置指示。

两个部分分开,左侧断路器部分

结构紧凑,电流通路穿过检测线圈一次,因为空间富裕,是用塑料壳绝缘保护的。

常见的带芯片检测方案

不知道这个25A是物料号码还是什么,为什么32A的产品,导线标志是25A。。。
如果线没用错,标32A或者40A我觉得应该更合理吧。。。

网友:
电子板带芯片的,挺不错了。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楼主:
是的,正泰已经把带焊锡的产品停产了,这种紧凑型也是模块化的,比较简洁。。

网友A:
电子式的可靠性不高,好的都是电磁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式的可靠性不高,好的都是电磁式的!

哎,主要是电源浪涌,过压什么的容易把驱动打坏吧。。。这种故障现象也是一直保护,而不是不能保护。。。
要是触点粘连了,啥都没用,机械的也扑街动作不了,电子的会烧线圈。。。只能定期测试发现。。。

现在啥玩意不是电子的。。。
连高压电网的高级点保护都是电子的,电瓶没电了都动作不了。
机械式有点机械阻力,可能就卡住了。。。
机械式的里面电流需要穿过检测线圈数次,结构比较复杂,同样电流发热大,10mA保护很难做出来。。。

电子式直接驱动线圈,力度要大一些。只要接线正确不容易出现问题的。。。
只不过用上机械漏电保护的,一般都是高端用户,电路问题少,电工也要水平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主要是电源浪涌,过压什么的容易把驱动打坏吧。。。这种故障现象也是一直保护,而不是不能保护。。。 ...

说的对。电子式的遇到过压得容易坏。我家的好几个正泰都这样坏了,有的时候坏的无声无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电子式的遇到过压得容易坏。我家的好几个正泰都这样坏了,有的时候坏的无声无息 ...

工厂很多是摇表测零火绝缘打坏的。。。
机械式的没电子元件,没这问题。。。

家里一般没这问题的。。。真380V进来,别说这个了,全屋都完蛋。。

网友:
对正泰没有好感,前几年用正泰,平均半年坏一个,后来换成梅日,已经用了好几年

网友(2020-10-21):
引用 楼主:
哎,主要是电源浪涌,过压什么的容易把驱动打坏吧。。。这种故障现象也是一直保护,而不是不能保护。。。 ...

欧洲对安全要求很高,同样是220V~240V交流电压,要求较多采用电磁式ELM漏电保护器对电子式ELE漏电保护器严格限制使用条件,具体的可以参考IEC或德国的电气法规,网上有西门子公司关于电磁式ELM和电子式ELE漏电保护器的文章,同样,我国电气领域泰斗王厚余老师(我们国家配电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也有专门的文章,对电子式ELE和电磁式ELM漏电保护器做出了清晰的说明!且解释了为什么日美100V~110V电压普遍采用电子式ELE漏电保护器的原因,以及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是否适合我们国家220V交流电压!

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可靠性比电子式漏电保护器高的不是普通的倍数关系,而是指数级关系!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可靠性由它的结构特性决定的,直接电流驱动,并不存在容易机械卡住的问题,只是由于制造技术要求很高,对企业大规模批量生产的要求高。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欧洲较多的采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最后,强烈建议使用电磁式ELM漏电保护器!

网友(2021-05-07):
学习了,电磁式稳定性好,电子式成本低一些!

网友:
国产哪款漏保开关是电磁式的?

网友:
就买不到电磁的,现在用施耐德电子式,一个一百多

网友(2022-04-08):
电路板挺工整的。不过电子式的容易损坏

网友:
电子式的容易坏,所以每月按一下实验,不过没几个能做到。

网友C:
正泰的断路器NXBLE-63Y和NXBLE-40系列,哪个好一些?NXBLE-40的40A是26元一个,NXBLE-63Y的40A的是33元一个,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2025-01-11):
引用 网友C:
正泰的断路器NXBLE-63Y和NXBLE-40系列,哪个好一些?NXBLE-40的40A是26元一个,NXBLE-63Y的40A的是33元一个 ...

模块化的东西,没本质差异,理论上肯定是63Y好,因为可以壳电流可以到6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