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电池漏尿了,终极大法解决南孚电池漏液,继续榨干剩余电量

楼主(2019-10-15):
我靠,南孚电池漏屎了,看我终极大法解决南孚电池漏液,继续榨干电量

时钟里的电池漏液了,弄得到处都是臭屎,都干了,结果电极片都腐蚀了

赶紧拆了放水里洗洗

这个罪魁祸首拆了,什么聚能环,看来应该叫漏液环/漏液王

另一个没漏

洗干净了装好了

就这样了,没法弄了,已经腐蚀了

这个尿样,给他洗洗澡,办了它

咦嘿嘿,大家都想到怎么处理了吧,用502粘住漏屎王

哈哈哈哈,叫你漏屎

灌满502

用针捅捅,让502尽可能的流入

另一个洗过的用打火机烧一下,促进内部干爽无潮气

灌满502,放一晚上

剩下的电池都是新版的,用时候最好都给他粘住,尤其是小电流长时间放电的应用,防止腐蚀电器

一晚上后已经干了

继续榨干电量,1.48v

另一节1.49v

以前给充电电池加水时候就是用502给防暴孔全粘住了,又不漏水很结实,防止水份蒸发,电流小,反正不会爆炸

网友:
厂家为出厂的时候把孔堵上多好。。

网友A:
正品南孚爆肛的你见过没,连自己的jj都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南孚爆肛的你见过没,连自己的jj都顶出来了

哈哈哈哈,这个到没见过

网友:
碱性电池不应该露,如果漏了,说明是假电池

网友:
火烧的真的没见过,第一次见,最讨厌这类电池,有时候还难清洗干净!

网友:
聚能环真没用,反而做工不好的话容易受潮漏电。是挡住了灰尘进入间隙,但是一旦有潮气,漏电更大。

楼主:
这样粘住pp后聚能环就安不上了,可以在502未干时候安上聚能环,聚聚能量

网友:
灌502是个好方法,小电流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有创意,小电流用碳性电池更合适吧

网友:
一个电池至于动这么大的动作吗,电池说不定吓得索索发抖了。

网友:
电池假的吧,这不应该漏液啊

网友:
南孚碱性是见过的漏液王

网友:
其实就最后两张图的电子管拉风

网友:
你这是秀辉光管时钟,这个显示漂亮

网友:
ji见过一次南孚自爆,南孚太容易漏液了

网友:
感觉现在南孚质量下降了,出问题的越来越多

网友:
铁锂电池,你值得拥有。
做个焦耳小偷榨干ta

网友:
买点1点5伏的白炽灯小电珠米泡,一直碰在正负极的位置当夜灯等,直到不发光后彻底用完电。顺便后面的电子管数显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小电流用碳性电池更合适吧

碳性电池估计效果不好,碳性电池一般是整个电池都会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