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赋闲在家,简单拆解一块众仪的ZT303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2019-10-15):
最近听说单位里批量采购了一些万用表,在家里实在闲不住,于是找同事要了一块回来,简单拆开看一下。

众仪的四位半万用表,包装很简约。

外包装盒上,人工勾选注明了型号:ZT303。

盒子里面的物件,附送了一个布袋,仪表就装在袋里。有合格证、说明书、表笔等。

说明书印刷很粗犷的感觉。

先来看看表笔。

做工还是较为精细的,比胜利系、优利德系的做工要好些,表笔各部位无明显毛刺。

表笔细节。

插头细节1。

插头细节2。

仪表正面。

电流插孔贴有封条。

开机瞬间的屏显。

电压档的空载显示。

具备感应测电功能。

靠近插排试一下,还是比较灵敏的,报警声有点刺耳。

屏幕背光。

欧姆档表笔短接指示。

上半身细节。

下半身细节。总的来说,外壳做工还不错,印字清晰,拨盘档位步进清脆有力,唯一缺憾就是外壳是硬塑的,手感很一般,是否耐跌落未得而知。

和米万充电宝比较一下。

厚度比较。

换个方向看。

后支撑打开的样子。

顶部。

底部。

后壳整体外观。

局部细节。

打开电池仓的样子。

机身内已经安好了两节5号电池。

用的一般的碳性电池,手感很轻。

不知什么牌子的。

电池仓的弹簧很紧,扣电池很费力。

开壳看个究竟,120+的大宗采购价,不用过脑子都知道是牛屎芯的。

这颗牛屎不太规则。

做的很不圆。

凑近再看一下。

各个角度。

P24C02A 可擦写只读存储器,魔改显示字数的关键器件。

左右各一枚迷你保险,外型一样,金属帽头有规格,但需要仔细辨认,回装时容易装错位置。

分离主板和前面壳。

主板上的拨盘印刷电路很简洁。

前面壳内侧的结构,略显单薄。

取下拨盘看一下。

取样电阻、表笔插孔,插孔金属用料很薄。

液晶屏,防护很周全。

电路板侧面,厚度不错,经过了仔细打磨,很光滑。

电路板顶部。

后壳。可能是限于成本,前后壳都没有使用双重绝缘。

前壳和取下的一体式橡胶键。

一体式橡胶键细节,做工不错。

显示屏的防护有机玻璃也可以取下。

网友:
里面好像有点寒酸

网友:
有了解的吗?想入一块四位半的表。这表是不是单片机的??

网友:
看到24闪存,感觉又可以改了

网友:
牛屎就不喜欢

网友:
说明书都亮得反光还说粗糙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那个插孔的金属柱好单薄

网友:
有24Cxx的,应该都是单片鸡的。
以众仪的一惯作风,应该就是梦科的芯片。
没太看懂电阻档显示xx.xx是什么意思,能测毫欧?

网友:
一般前几批是硬封芯片,然后就全用牛屎了
满满的套路
等牙膏ing

网友:
有24C02应该是可以改19999显示吧

网友:
4位半,真不错

网友:
欧姆档表笔短接居然不是0,还得重新校准。

网友A:
0.11什么鬼,难道电阻档可以测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1什么鬼,难道电阻档可以测毫欧

没看说的短接表笔数值吗

网友:
总体来说不错,就是液晶屏可视角度太差了。。。

网友:
这表可以买个比这个便宜点的 ZT101  然后改4位9999       当时卖家说全档位保护    也没在意  有一天头脑一热试试吧 表笔插入交流220   开始拨动   结果打到mA挡爆炸了  mA挡跟其他挡共用表笔孔   我滴个天啊   后来退回加钱换了个  219   、、、 楼主这表应该是全档位保护  电流档都是单独分出的独立表笔孔、、、 楼主可以试试是不是全档位保护

网友:
啥单位?缺心眼采购这个?

网友:
没有电容挡?

网友:
用单片机的万用表有时要犯病,我就碰到过220V它测量是10V,试了好几次都是,但关机重启后测量就是220V了,当时差点就是出人命了,据说是像楼主这样低成本表的通病。

网友(2020-03-17):
这个有木有A档温度飘移巨大的问题,采样电阻好像也包括一段铜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