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必看:玩了这么久SM3280/3281,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9-10-16):
说起来,作为一个UP主,也作为一个U盘/固态爱好者,一旦有新的东西出来,我肯定是会去接触的

所以玩了3280/3281总是有点经验的,在此写下,即为了提醒后来者,也为了提醒自己
会玩U盘不是贴两颗颗粒上去开出来卡就是会玩了,我认为会玩应该是玩过很多(很多版本或者很多颗粒)之后
能熟练解决各种神奇的BUG
这才算会玩!

首先3281是要比3280简单很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目前市面上的3281板子均为蓝色,说实在话质量屌差!吹急了点就容易起层容易炸!
故而吹颗粒的时候各位注意一定不要太急躁,温度控制在330度以下,下方垫上纸巾
3281只有4个CE(我认识的某老板手头好像有8CE版本的),3280有8CE,所以贴颗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颗粒的CE,不要超过这个数,超过的是不认的
别以为3280的速度会翻倍,只是顺序读取翻倍而已,其余的什么写入啊,4K读写啊啥的几乎没太大变化,该是啥是啥
故而新人最好的入坑方式是3281(这玩意8块钱一个,3280好像30来块钱,巨坑)
3281的设置比较无脑,第一针脚全部对其左下角贴,贴完了直接上开卡软件
CE丢失或者错乱试试跳横竖(如图),查看CE卡住就跳R43 R44

另外,背部的SB4听说是东芝的土狗跳线,SB8听说对某些英特尔的颗粒好使
反正我是没用到过,也不知道这玩意具体有啥屌用,但贴上去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开不了卡
说到不能开卡,我新手的时候用论坛里无奈大佬的开卡工具开3281
多次出现开卡失败,开好了只能用USB2.0等操蛋问题
但换成新工具就没这破事了(至于工具是啥,我这还真不好发布,未经其余老哥的许可,只能说当前版本号用的最多的是SM3280AB正片S0312v3版,最新版本是SM3280AB正片S0429v1版)
所以有时候不能开卡和板子没啥直接关系,和你的操作也没啥直接关系,你应该问问有没有新的开卡工具
我买了很多颗粒,很多类型的颗粒(当然,全都是MLC的!TLC的我真有心理障碍)
能否开卡,首先取决于工具里有没有这个颗粒的固件,其次取决于UFD_ALL_DBF里有没有相应的ID能被工具识别,再取决于UFD_ALL_ForceFW里能否正确指定颗粒需要的固件等
反正目前能开的颗粒类型都在这

而具体能开哪些颗粒你可以先查询ForceFlash里有没有相应的颗粒

我估计这里面应该是慧荣至今为止所能支持的所有颗粒,而慧荣的工具其实都是共通的,不同的是每一个版本的固件,每一次升级工具也不知道升级了个啥- -
3281/80添加颗粒其实也挺简单的,发现没,基本上只有前面6位ID是有区别的,后面都几乎没差,而且正好现在能支持的比较少,更好缩小范围
所以只更换个ID就基本上OK,然后再去UFD_ALL_ForceFW里指定相应的固件啥的,那几乎就没啥大问题了!
目前3281的
ISP_MLC_L06.BIN,支持3D MLC,这个不管英特尔还是镁光都支持
ISP_MLC_L85C支持L85C和L95B制程的颗粒,一般这个都是英特尔的颗粒
ISP_MLC_SD_15nm这个固件理论上支持所有闪迪和东芝的15nm制程的颗粒!
我玩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常玩的是闪迪的15139 东芝的各种DDL DFL,贴上去,准没错!
如果不知道怎么看制程,可以使用数码之家论坛里的FlashMaster闪存查询工具

也可以翻开刚才说的ForceFlash,搜索(ctrl+F)你颗粒的名字

嘛,反正也只有ForceFlash里有这颗粒,你才算成功了一半!

总之,这玩意比较深邃,我就不多讲了,讲多了你们过度依赖前人,就不会自我探索!

好了讲讲3280
这玩意我算是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的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贪便宜买了点垃圾板子,日常出各种神奇的BUG!
接下里玩3280出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些用血换出来的经验!
首先!3280的针脚到底朝向哪个位置,这是个神奇的谜团!

3280有个十分特殊的机制,就是如果你的针脚朝向不对,那么你是死活开不出卡的!就算你看起来CE没任何问题,就算你开出来了,也会遇到很多神奇的问题
最经典的便是USB2.0可以,USB3.0不行
就是这么霸道!

而据我观察,不同的制程颗粒有不同的跳线方式
甚至同一个颗粒在同一批板子上,朝向都有可能不正确!
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双贴的时候确实两面需要有不同的朝向

还有个蛋疼的问题,这玩意的跳线确实如淘宝上所说
单贴不跳
两颗1CE的片跳R9 R12
两颗2CE的片跳R6 R10 R13
两颗4CE的片跳R7 R11 R13

但起初我是用10欧的电阻(黑色的小长条电阻)跳的线,发现不管怎么玩,TM总是少一个CE
后来我仔细一看,合着直接用焊锡短接就行了啊!(怪我眼瞎,没看见上面写了0欧)
擦,去TMD跳线,这都什么几把鬼毛病,为啥10欧的电阻在用闪迪15139的时候就好使,你特么英特尔镁光就不好使了?
这个问题同时有一定几率导致USB3.0无法使用,只能用USB2.0这种奇葩问题,亦或者是无法格式化
理由是供电不足- -

所以知道为啥我说这玩意是玄学了吧
因为这玩意实在太过于玄学!玄学的我几乎找不出啊啥确凿的证据和规律...

当我写完以上文字,已然是深夜2点
明明还有很多想要说的,但到了手边却突然停下来了
如今我们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DIY行业的衰落,我们要清楚的看到,这已然是一个夕阳红行业了
仅存的各位互相搀扶,互帮互助
你们是这个行业最后的希望了!
我是B站UP主:风沙鸽,来一波关注呗

网友:
顶一下,支持下干活

网友A:
我来补充下吧,3281,3280最好是在2.0上开,3.0上有时候开出来了也不一定认。。。另外IM3D的颗粒上328X的时候至少要开2次才能出来,第一次开后是不识别的。刷好第一次后,短接再开一次,就完美出盘了、、(至少我是开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补充下吧,3281,3280最好是在2.0上开,3.0上有时候开出来了也不一定认。。。另外IM3D的颗粒上328X ...

哈哈,我都是3.0开,没出过啥问题,不像银灿那么矫情。不过没开出来之前,在3.0接口上,也跑2.0的协议。

网友:
这个还是受用

网友B:
3281贴了好几回,用着还不错。3280只有测试架,板子还没买过,真几把贵,等着降到20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81贴了好几回,用着还不错。3280只有测试架,板子还没买过,真几把贵,等着降到20以内。 ...

猪哥哥,测试架哪买的?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猪哥哥,测试架哪买的?多钱?

淘宝 约翰的咖啡屋 家买的,价格也是贵的一塌糊涂,1个测试架顶6个3280普通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 约翰的咖啡屋 家买的,价格也是贵的一塌糊涂,1个测试架顶6个3280普通主控板。 ...

好的猪哥,我去瞅瞅。

网友:
3280真玄学,这个我十分赞同,我买10片3280,至今能做好的成品只有一个,双贴L95B的,其余的我已经压箱底了..

网友:
S0429v1哪里能下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不玩3281 3280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近来学习!!!受教了。

网友:
都是大佬啊,学习了。

网友:
感觉3281非常值得玩,所以我6元一片买了1k:lol:慢慢玩

网友D:
SM3280搭配0DDL你开了是啥速度?

为啥我开镁光的一切都正常,开0DDL写入才不到30MB。0DDL我在IS903上开着都100MB写入以上

SM3280的板子没有SB4,默认SB8是空的(东芝的片子我没接SB8,有些时候短接了会迅速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3280搭配0DDL你开了是啥速度?

为啥我开镁光的一切都正常,开0DDL写入才不到30MB。0DDL我在IS903上开着 ...

0DDL和IS903更配哦。3280和IM3D的颗粒更配